迅维实地三期波波大战PWM供电电路(附图)

楼主(2016-07-19):
今天终于搞定了3块待机板子,收获颇多,总结下分享给大家!
第一块板子好像是联想的,故障是没有开启信号,少个电阻,比较简单这里就不再说了。
第二块板子是DAOSA6MB6E0 ML 94V-0,开始:

1,先按找惯例打各个供电电感值,上下管值确定没问题上电;
2,测3.3V/5V电感后端无任何波形
3,再测电感前端波形如下:

4,接着索性拆掉上管打G极波形,

5,看到这波形应该大家都明白了,直接换了2组上下管,搞定!

好啦,这块其实也还好点,第三块就有点折腾人了,是英业达代工的,hp2230s 先来个菊部照

首先测了下电感后端,不用说啥毛都没有;接着测电感前端一样是什么波都没有,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测上管G极结果·····
一样没任何反映拆掉上管一样,看来有点不好搞,但还是的继续吧,当时忙起来忘记照波形了!··
接着调好触发电平,时基,查芯片条件呗!芯片是TPS51120,打开数据手册方便分析:根据引脚定义测的开启供电都满足

EN1,EN2内部拉高开启两路PWM,EN3,EN5线性开启连接到地关闭线性,悬空或连接到VREG5,VBAT来开启线性3.3V和5V

EN3,EN5图中悬空满足开启条件,EN1,EN2受控于外部场管Q28再受控于EC和温控这里为测试方便直接取下Q28,风枪一烧分分钟搞定

以上供电,开启条件都满足了,怎么还不出G极波波呢,难道是芯片挂了?此时线XD出来了,感觉芯片挂的可能性不大
于是接着测试条件这种G极一点波形都没有的一般跟反馈没关系,不过还是看了下反馈结果发现5V反馈上电阻R104由30K变为0了

找料板半天找个22K的将就换上继续测量SKIPSEL脚过电阻R102连接到SLP_S3#_3R测了电阻没问题,TONSEL频率设定直连REF只要REF出就行

再继续测CS1,CS2极限电流设定终于发现问题C77,滤波电容R68电阻不见了,C77位置上是一个不知名的黑电阻。找到0欧电阻合适电容补上,

确定好啦之后吹上管子,随手一抓波,电感后端3.3V,5V漂漂的,心里那个高兴呀!

在随手一抓电感前端,瞬间变懵逼···自举升压不足,上管没完全导通?测上管G极波形:

3.3V和5V两端上管G极都是19.6V到20V没完全导通,这可不行啊!这种情况,双上管坏的可能性要小于自举升压电路。所以先干升压电路:

拆上管G极都有5V到6V的基电压,可以证明VBST脚内部到DRVH没问题有基电压来驱动上管,问题出在上管S极出来的波形到VBST脚的升压电路
实测两电阻R109,R101阻值变大20K,100多K,速度找来料板拆掉2个10K电阻换上。再测上管G极:

到此,待机板维修结束。拿着板子去找强子哥换了一块供电板,一侧才发现蛋疼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未完待续!

网友:
此文章配图在楼下↓↓↓

网友A:
这个想看下呢 还得下载看

网友B:
穷的下个图都不够分

网友:
302的兄弟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看下呢 还得下载看

此贴已叫老师帮忙明天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穷的下个图都不够分

明天月饼老师会帮忙上图

网友C:
我春啊,终于修完待机了。。。等你发全板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春啊,终于修完待机了。。。等你发全板思路

嗯,今天刚拿到全板,内存供电大短,烧的一塌糊涂,真的是全板没电,刚修出待机

网友:
吊吊吊,三期我就服你

网友:
呵呵,看到图了,。。。

网友:
我也给你来加点, 分少!  哈哈

网友D:
你的修板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网友:
又一大神横空出世,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记得黄船长说过一句话,你们还是小小白。加油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修板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这句话说的好

网友:
楼主高手!楼主高手!

网友:
时刻谨记着,这只是基础,自己还有很多知识时序没学会,这只是开始!

网友:
抓波神功不错!都不会用示波器维修

网友:
实地毕业后都会用示波器吗

网友:
哎  实地的就是不一样  羡慕

网友:
加分精华

网友:
加油加油。才毕业干劲十足。。

网友:
待续的内容呢?????

网友:
不错!!底子好学的很快啊!

网友:
示波器用的漂亮

网友:
额 想弄个数字示波器 谁有二手的

网友:
示波器我还不会用呢

网友:
没示波器,不会看。

网友:
【迅维】的就是厉害  都是大神

网友:
基地培育了大批的高技术人才

网友:
其实我觉得 没必要那么复杂 示波器 打一下波 跟平常比较下 就知道了 还是很想以前修板对示波器的执着

网友:
第2中故障,兄弟怎么看出来是场馆坏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学员们都厉害得很

网友:
你们都好厉害,理论实践都牛的很 羡慕

网友:
都不会用示波器修板子啊……

网友:
蛋疼的 修供电才刚刚开始, 供电修好好 修跑码 那才是 要吐血的节奏

网友:
学会抓波就是好 太方便了 学习了。小小白来

网友:
很久没用过波波了

网友:
示波器修机器,好牛

网友:
我有个示波器,但是很少用

网友:
修的果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