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6-07-19):
  Y400--LA-8691P不开机,换桥能亮机了,就是半小时准时掉电,迅维网上的BIOS刷了N多个一样,淘宝上买了个合成的还是一个吊样,换了个B800 cpu不掉电了,以为是cpu的问题,今天买了个新的3代cpu换上结果还是一一样,求高手指点----------------LA-8691P

补充内容 (2016-7-20 11:43):
此机已修复,修改原始ME,淘宝买的说是合成的其实是原机备份的,,,鄙视这家淘宝店

网友:
修改me,要找对应版本

网友A:
这种换了桥的机子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桥 ,写下代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桥 ,写下代号

SLJ8E  桥换了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换了桥的机子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

好吧,明天就继续刷

网友:
自己改ME模块吧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一样时间掉电,肯定还是BIOS的事,有原机备份的话,最好自己合成一个,ME版本不同

网友C:
8691p  内有两个

Y400 la-8691p q32BIOS.ra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691p  内有两个

多谢老板,明天刷下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挺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老板,明天刷下试试

祝你好运,修好了,记得发帖

网友:
換硬盤,換系統試試

网友:
可能还是cpu的问题,有没有换回原来型号的桥

网友:
大神你帮改下,没时间学了,客户明天就要

网友E:
应该是BIOS 程序问题。 楼上那个 BIOS  写入 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BIOS 程序问题。 楼上那个 BIOS  写入 试了没?

好吧,明天再刷几个BIOS

网友:
再刷几个BIOS

网友:
刷一个要测试半小时,受罪呀

网友:
你桥是什么型号

网友:
合成BIOS应该是可以解决掉电问题的。

网友:
我之前也是有一个,换桥后果能开机但过几分钟定时掉电,最后买了一个桥BIOS刷好了。

网友:
还真遇到过三星300E4   朋友换了无论换I3 还是I7  都是这样!但是换回原来的B系列双核就没事!应该是BIOS 或者CPU供电的问题!也有可能检测温控问题 B系列双核电压低 温度野也低! 更多应该是ME  问题!

网友:
还得在blos上面下手吧

网友:
刷一个BIOS要测试个半小时是烦人啊

网友:
B800 CPU没问题,换个CPU有问题说明可能BIOS还是要刷,还有就是注意下南桥的温度,别马虎大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头疼的,我有个U410也是定时掉电

网友:
你这换了桥之后 半小时掉电 除了BIOS 还能是什么呢。。。

网友:
半小时掉电  99%是BIOS的问题  我有这机器的BIOS  你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进PE  或者COMS 掉吗 有没有考虑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8691p  内有两个

是修改ME的吗?

网友:
修改原始ME

网友:
被TB坑了,换南桥都要修改ME的

网友:
恩   有一个修改了的    一个原始备份

网友:
求高手帮忙合成me,我有一台gateway ne56r,也是更换slj8e,现在也是半个小时掉电,主板
编号la_7912p集成

网友:
和acer  e1-571g一样主板的

网友:
自己合成最放心

网友:
ME 到底是什么   怎么合成

网友:
一般准时掉电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