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显示温度高 电压高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19):
板子刚到客户说没几分钟就关机  鲁大师报警CPU温度95度  拆出来量了电压都正常 进BIOS看到显示如下图

以前修过其他华硕主板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12V偏高  这个是都高   就到处找IO的PDF   没找到。后来知道52脚是检测脚   电压有4.5V左右   正常检测电压是1.95V左右  通过10K和2K电阻分压   就先把10K电阻换了   电压正常了 电压显示正常了 也不关机了! 维修完毕

网友:
一个修好了 全部好?

网友:
电压检测还会引起温度检测过高吗?

网友:
就是12V检测电压脚搞了是吧··

网友:
温控信号 一般是什么英文的?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反正华塑的电阻爱坏是真的

网友:
ASUS的电阻坏的太多了

网友:
好像现在台式机板子都是小电阻爱坏了

网友:
电阻坏了啊!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同问 :温控信号 一般是什么英文的?

网友:
牛 电压影响温度

网友:
没图,只看文字很累,

网友:
电压过高引起的,这个倒是修到过,

网友:
O_12V_IN   修好  就可以了?     5V检测·   自己好的吗?

网友:
楼主有这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