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机器 型号:943NWPLUS 不开机

楼主(2016-07-19):
三星机器   型号:943NWPLUS   不开机
测量大电容有317V电压,其它均无电压。
除IC以外其它测得阻值都正常
更换IC101后,正常显示。
更换后测量IC有两组数值均在600多。
最近忙忘了拍照了,下次拍照,还请见谅。

网友A:
dm0565吗?三星一般是这芯片

网友:
6个脚的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m0565吗?三星一般是这芯片

版主高手啊,一猜就准,是DM0565R

网友:
是的,DM0565R坏了

网友:
优派的一些显示器也用到这个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高手啊,一猜就准,是DM0565R

三星就是用这个哈,,基本上就是0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