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多故障维修,修到怀疑人生。进水腐蚀,过孔断线各种故障

楼主(2016-07-19):
    时间:从前几天到今天。
    地点:江西九江
    人物:一个维修笔记本的小小白
    天气:阴天
维修心情:XXXX反正就是脏话,修到怀疑人生。
——————————————————————————————————————————————————————————————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一同行拿来说主板进水,直接拆开发现进水严重。主要进水腐蚀区域在南桥背面。

首先清理干净,打阻值发现无任何明显短路,直接通电,测量3V 5V正常,但是电流无任何变化,
首先测量EC的待机条件,
测量:EC供电,3.3V 正常,
LID 3.3V正常
ACIN  3.3V正常
按下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RSMRST#2V左右,不正常,DNBSWON#电压也不正常,
查EC  BIOS到EC无断线,先刷EC  BIOS,发现无果,
由于南桥进水腐蚀严重。先拆南桥再说吧。给客户报了换桥的价格直接开干,拆掉南桥。拖干净焊盘
直接先不上南桥测量下RSMRST#发现正常为3.3V,DNBSWON#也为3.3V按下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

到这里有点高兴了,看来没有误杀桥,直接上新桥,桥做上去之后再次通电。
发现触发到0.08A左右掉电了。晕,这什么情况这么多问题,好吧。桥都换上去了。
不修好有点可惜了,而且客户也同意了。按照时序来吧。
根据广达时序一般EC收到触发信号后会发出S5_ON来开启5V_S5和3VS5。
按下开关测量+5V_S5和+3V_S5发现+5V_S5电压为3V左右,+3V_S5为2V左右,
直接测量控制极S5D,发现这电压为4.5V左右,断开电源再次接上电源,(这里正常待机情况下
S5D为0V,由VIN_SRC经过2个1M的电阻分压为8.5V左右,连接到PQ68的控制极,在待机情况下
拉低PQ68让S5D在待机情况下为低电平从而让PQ73和PQ20不导通,当按下触发开关后,EC条件正常
发出S5_ON来拉低PQ68的控制极从而让S5D为高电平导通PQ73和PQ20发出+5V_S5和+3V_S5.)
这里属于个人分析,老鸟可以略过。。。。。。
我通电发现能够正常发出S5_ON,找了半天发现PR252和PR251有点烧掉的感觉,但是阻值正常,

不管了先换了再说,故障依旧,这下难办了,在拆PQ73吧。发现故障依旧,在拆PQ20,发现正常了S5D

直接板子上找一个管子换上去,发现电流可以一路嗖嗖的,几次跳变到1.2A左右

但是依旧无显,在找下显卡边上,一下发现敌情,看到耦合电容边上借用刚哥的一句话中原一点绿

找到耦合电容换上去,什么情况还是无显,在看下借到外面的点,发现有个点已经明显的看不见焊盘了。
这是焊盘没了。赶紧求助,还好群里面兄弟说这个过孔可以接线的,马上去找

找到背面的过孔直接飞线,再次上电接屏,发现久违的LOGO出来了。

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换了桥,亮机慢,明天找个BIOS合成一下就应该OK合成试用OK了在传上来。

最近发现我发的帖子大家都不怎么关注,可能是因为帖子内容不给力,我这个帖子发帖1个多小时。希望各位
多多加分哈,出来混的总要还的哈哈

网友A:
坐到沙发了  笔记本虽然不懂   凑凑热闹

网友B:
广达S5_ON坏的故障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C:
感谢分享   适合我这样的小白看   讲的好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到沙发了  笔记本虽然不懂   凑凑热闹

是啊,青酒你这么晚还在修板子,笔记本其实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达S5_ON坏的故障还是很好修的。

是啊,S5_ON比较简单,这个过孔断线真的是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   适合我这样的小白看   讲的好详细~

特意写了一段个人的分析,希望能够看得懂

网友:
分析很细正好今天下午学到EC待机,桥待机

网友:
很清晰 看的明白

网友:
认真的看了几遍,还是看懂,我在怀疑我的智商

网友:
一般我修好一个故障还不行就怀疑人生了

网友:
月饼推荐 说里面有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到沙发了  笔记本虽然不懂   凑凑热闹

是啊,我已经转战笔电了,虽然台式机的还有在修,可还是觉得修笔电来钱快,更有成就感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是我修不了了

网友:
我发帖版主能给我加10分,我只能给版主加2分,希望版主不要在意

网友:
S5_ON比较简单,这个过孔断线真的是有点难

网友:
学习了!虽然很多专业名词听不懂!

网友:
广达的主板还是比较好修
yuchao454875
广达可以说好修,也可以说不好修,我手里现在还有个广达的板子瞬间掉电的,HWPG断开了一样。。难弄
详情

网友:
清晰明了,楼主介于牛W与牛Y之间。。。

网友:
搞维修的就要心细,向楼主学习了
yuchao454875
嗯,进水的要多多观察
详情

网友:
S5_ON的难啊
yuchao454875
S5_ON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只要EC条件正常了,收到触发信号EC就发出来S5_ON用来开启S5D,从而导通S5电压
详情

网友:
版主牛x 收学徒吗?
yuchao454875
我也是一般般了,学徒的话暂时不收吧,这个店不是我的,我不能承诺你待遇等。。
详情

网友:
虽然故障有点多,但凭借楼主缜密的维修思路,故障变的无所遁形,着实令在下折服,以后我要向楼主多多请教,我现在还在学习主板阶段,准备过段时间去学习本本了
yuchao454875
多多学习,基础一定要扎实,基础好的话什么都是相通的
详情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

网友:
九江哪里 店在哪里
yuchao454875
你也在九江,你是哪里可以交流过来玩下
详情
yuchao454875
九江太平洋电脑城2楼精诚,可以过来玩下
详情

网友:
技术可以嘛
yuchao454875
一般般了,有兴趣可以一起交流下
详情

网友:
中原一点绿,哈哈。 接到板真应该认真看几分钟
yuchao454875
中原一点绿是论坛的一个大神说的。。。
详情

网友:
跟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 适合新手
yuchao454875
嗯特意为了让大家都能看懂特意分析一段,
详情

网友:
楼主高手,一路过关斩将,轻松拿下,加分顶一下。
yuchao454875
谢谢加分维修起来好几天不过主要是订桥了
详情

网友:
PQ20是怎么了,也没有接地怎么就被拉低了呢
yuchao454875
这个我也不好解释,我基础不怎么好,应该是有压降吧,
详情

网友:
佩服了。找到pcie总线耦合电容。和bios很容易。要找对的版本

网友:
楼主技术好,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叉,佩服的不行不行的

网友:
以前THINKPAD的过孔断线也真心难修, 过孔眼大 里面贼容易断
yuchao454875
老一点的THINK那个时序真的有点难,过孔难修对的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