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后南桥发出的S3是高电平吗

楼主(2016-07-19):
在INTEL的标准时序里,南桥收到IO的PWRBTN后,依次发出持续高电平的SLP_S5#,SLP_S4#,SLP_S3#信号,这三个信号后边都加#,这个不是代表低电平有效吗,为啥南桥发出的却是持续高电平呢?

网友:
期待理论高手出来回答

网友:
要以这个机子型号的图纸或者点位图为准    标准时序是个标准    别的厂商也可以自己改动的

网友:
还有一般来说   带#的电压常态下是高电平的(有效)      低电平也有效但是两个工作状态不一样

网友:
SLP_S5#,是指关机状态;SLP_S4#,是指系统主电源关闭,挂起到硬盘。SLP_S3#是指挂起到内存。因此这三个信号有效必须要为低电平的。要开机就要退出低电平变高电平才行的。

网友:
低电平有效也是要根据该信号的英文含义来理解。

网友:
搜搜slp是什么英文速写就知道了

网友:
SLP是休息的意思的!后面加了#,表示低电平有效,即低电平状态下处于休息状态。笔记本要工作,肯定不能让桥处理休息状态吧,所以置高SLP信号,让桥从休息状态中醒过来,即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