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电脑开机logo界面掉电

楼主(2016-07-19):
联想台式电脑开机logo界面掉电

网友:
刷个BIOS看看。。然后摸摸看桥和IO的温度是否烫手。很多原因的 你都不测一下就跑这来问。

网友:
先带换一个电源试试  再 刷一个bios试试看,然后看一下温控有没有异常,掉电原因很多需要耐心查找

网友:
主板是全新好的,CPU也是好的

网友:
故障本身就不好判定,你又不测,没法说的清。只能从外围到主板。

网友:
低级问题别问哈

网友A:
骗分的太多啊,都被骗走了,啥也不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骗分的太多啊,都被骗走了,啥也不能下载

那个帖子骗人,你可以点击帖子下面的举报,我们会有专人处理的,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