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4代u待机特别高

楼主(2016-07-19):
华硕笔记本4代一体u待机特别高,300毫安,但是机子使用进来一切正常,取了+3VSUS,待机正常。+3V +3VS都没提着出来。有遇到的朋友吗?

网友A:
上次一个鸿基,,修好后待机0.15,,也是能正常使用,,应该是待机时s5电压就出来了吧

网友B:
网卡声卡这些芯片有发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声卡这些芯片有发烫的吗

没有,一切正常的,只有桥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一个鸿基,,修好后待机0.15,,也是能正常使用,,应该是待机时s5电压就出来了吧

电压都查了,一切正常的,只有桥发烫,但是机子又能一切正常的使用,

网友:
打值也正常嘛

网友C:
usb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小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都能正常使用?

机子使用一切正常,用电池待机正常,这机子待机应该是只有5V没有3V的,但是接适配器3V也出来了

网友C:
按理说就是3v出来了待机也不会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就是3v出来了待机也不会那么高

但是除了这个问题,我没找到别的问题了。这机子用着一切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