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B545 换新硬盘不到5天就全是坏道,换了几次了还是

楼主(2016-07-19):
一体机B545  换新硬盘不到5天就全是坏道,换了几次了还是      主板上5V 12V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现在怎么查了大神们帮帮忙吧

网友A:
有遇到的吗  在线等, 不行的话先换硬盘线子先

网友:
把电源换了先    拿货120一个

网友:
换电源吧,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不烧硬盘   就是出坏道

网友:
还好是新的  可以拿给厂家换

网友:
硬盘线可不可能有问题呢

网友:
硬盘线的几率比较低的。。你把硬盘取出来,换到别的机器去测试一下 看是否有坏道。
我遇到一个情况是 在这个机器上测试是有坏道的。可我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就没有。
这种问题多数都是电源,但是也有主板硬盘供电高了导致的。你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的吗  在线等, 不行的话先换硬盘线子先

我遇见过电源问题导致的硬盘出坏道,你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还有坏道吗

网友:
换 硬盘数据线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上门给客户换一250g台式机硬盘用半个月左右就出现坏道且进不了系统,换2次都是这样,最后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
硬盘测试了坏道很多

网友:
换电源是正道。

网友A:
电源换了先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换了先试试吧

我遇到过是电源问题的,你先换掉试试吧

网友(2016-10-18):
你这个是SATA线的问题换线就好。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你看到了没好了没

网友B:
这个直接换电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接换电源就行了

反正我遇到一次是由于电源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