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0不出显卡供电的通病维修案例

楼主(2016-07-19):
型号:联想B340

板号:CIH77S V1.0

联想B340不出显卡供电的通病维修方法/步骤:
联想B340有时候有显示,有时候开机没显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有时候能正常进系统用几分钟、十几分钟死机,重启杀显卡BIOS试了一次的都没好。想到论坛坛友说是电阻的问题。

联想B340不出显卡供电的通病 图一
开始查找,问题位置PU13 ADP3212 16脚的PR239这个电阻。

联想B340不出显卡供电的通病 图二
换了电阻,接屏上电,完美亮机。到此联想B340不出显卡供电的通病维修结束。

》》》此贴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8325-1-1.html  几乎一样 存在抄袭
撤销加分 警告一次!

锐杰电脑3 -2 日你大爷,抄贴可耻啊
cdhx -2 这帖子是抄的
广州迅芯科技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534040464 -1

网友A:
把图纸贡献出来,或者给个链接!修的很好已经加分,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图纸贡献出来,或者给个链接!修的很好已经加分,再接再厉!

谢谢,明天到店里面再上传吧呵呵

网友:
这个要打标记,说不定以后碰到

网友:
我手上好像有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

网友:
怎么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有点简单 不给下怎么分析到这个电阻的

网友:
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的楼主

网友:
以后如果全是通病多爽啊

网友:
B340貌似比较少见啊

网友:
兄弟,通病贴加点权限吧。我可不想以后有人拿着这款机器到我面前说:“老板给我换个电阻”~~~

网友:
好东西不过现在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是显卡芯片的供电脚,所连接的电阻上电压测过没有?ramp是斜率斜坡的意思,是显卡供电有问题吗,看来还是需要图纸。请问杀显卡bios是怎么刷?

网友:
现在的贴子越来越没有技术含量了,搞不懂!!!

网友:
不错啊 值得学习的经验

网友:
明显的案例还是加权限好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通病就是拣钱的机器,呵呵!@

网友:
下次修到直接秒了

网友:
楼主,芯片16脚ramp是什么脚?是用来做什么的啊?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
16脚的正常电压是多少伏啊

网友: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这图纸哪里的    有些问题  希望兄弟们加个权限啊   上次遇到一个三星r428的机器叫我给换电容的

网友:
这个要留好啊 以后说不定就遇到

网友:
有个问题想请教楼主这个RAMP脚位是显卡供电芯片的vcc脚吗,还是其他工作条件脚,看您电路图只截一半,没太看明白。所以请教下您,下次自己修到也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通杀。。。。

网友:
这帖子是抄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  还没有修到过下次就好修了

网友:
希望下次碰到!!!

网友:
厉害 多分享些 通病,给我们这些小白 维修起来也方便

网友:
这个好    也加个权限

网友:
B340还没修过呢

网友:
电阻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