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代笔记本CPU的电压,PCH旁边一个电感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6-07-19):
由于四代的机器刚过保的机器修的很少,碰到过一个联想G510 机器是主板电压都出来了,电流却只有0,28左右,换过桥,刷过BIOS,无果,测CPU发现电压有1.7几伏,吓一大跳,后来又来了一个可以点亮的四代的CPU的机器测了下电压才放心了,原来这款4代的电压真的是1.7V的CPU供电的,没有平台复位PLT_RST#查了许久才发现是LH2坏了,蛋疼的联想G510  ,折腾了我大半个上午,由于没有平台复位才怀疑桥坏了,其他的SYSPWROK,PCH_PWROK这些都正常,没有想到最后是PCH缺一个1.05V供电.。。。。

网友:
呵呵,要是一体u这样搞就真是蛋疼了

网友:
一体的u最烦人了

网友:
一体U的板又贵 真真难搞啊

网友:
电感坏了不花时间可能找不出来  外观也没明显差异

网友A:
这种电感缺电比较少见。

网友:
别说缺这个供电,就是供电连接的电阻电容坏了也不正常把?或者桥空焊了,这个1.05v连不到桥上,也不行。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蛋疼的机器

网友:
新机器要又新思路

网友:
故障真多,真是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这个CPU是可以拆下来的那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感缺电比较少见。

我也是修了好久,量了1.05V的大电感有电压才没有怀疑小电感开路啊

网友B:
请问楼主,平台复位没出来,是那个信号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平台复位没出来,是那个信号不够啊

这个电流肯定没有出平台复位啊

网友:
是呀,这种问题怎么测量好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板子确实挺费事!

网友:
这个机器很新,还没有修到过。感谢分享

网友:
支持楼主,多发点类似的资料

网友:
现在这些桥看着多烦,现在厂家想弄死我们这些维修的

网友:
这个好像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如果你上论坛看,就不会干桥了。可以直接秒杀!

网友:
这是电感吧

网友:
这是电感吧 .

网友:
我一般如果换桥前会乱戳一顿周围的电阻电容电感,又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电感坏几乎没遇到过,但只要是配件都有坏的可能,楼主心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查出来,需要仔细检查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四代机子不好修啊,u坏的多

网友:
没有遇到过 这样不好弄

网友:
掉楼主这修的波涛汹涌!

网友:
清电大发修好同现象小白表示不服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修了个4代CPU 1.05CPU里面短路 吓死我了 直接装机不修了

网友:
不错学了东西

网友:
以后每天都坚持

网友:
没有遇到过,以后要留意一下小电感的电压

网友:
新出的主板难修。

网友:
我碰到好多四代的都是CPU挂子,退了好多~

网友:
这种如果没有明显短路又上电流的,最好先看见是电感的都用表点一下,看有没有电压出来先。前几天一个联想E40-70的,接反U口烧的,整个USB5V线路全短啦,短到板载的三合一U上,报一千修好,结果不修啦,BGA的U拿都要大大好几百啦。

网友:
正好修到一个g510,谢谢楼主提供的思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相互学习谢谢。。。

网友:
有些问题 结果看似简单 但是过程真是累死人

网友:
牛逼呀 这样都可以发现

网友(2020-10-21):
这是要对着图纸一个一个查吗?还是盲查。有什么维修思路吗?

网友:
这板子确实挺费事

网友:
电感坏的可能性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