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7-19):
   故障现象:上电不跑码
  机器要跑码首先得有各项主供电,然后再是时钟和复位。(该板处理器为INTEL)
1、首先实测各项主供电都正常

2、接着测时钟,测量位置为PCIE A13、A14发现都有0.4V左右电压,正常。又去测了内存打值卡与CPU假负载上的时钟发现都有(但CPU假负载上的时钟除了总线时钟有电压外,另2个主时钟却没有电压,打值也是无穷大。我猜想是不是中间有耦合电容,查了图纸发现上面电容是不装的,这样的话觉得有说不啊,暂时先不管,查下一项)

3、再继续测复位,PCIE A11为3.3V正常,接着测CPU复位0.22V,看到这个数值第一反应就是这CPU复位电压不对,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它导致的不跑码。但是又不能完全确定。正好手上有一块GA-G41-ES2C的板,是CPU供电短路,于是将其修好顺利亮机,对着参考修G31,发现主时钟也是没有电压,打值也是无穷大,看来这是正常的。再测量CPU复位发现也是0.22V左右,看来这也是正常的。

4、接下来测量FSB总线。打值发现都正常。

5、接着再测量BIOS工作条件,也是正常。该主板是双BIOS,怀疑是主BIOS程度坏了,于对调主副BIOS,再上电,无果。

6、暂无思绪,翻开笔记偶然发上面有这么一条“GA的板串口芯片出问题,会导致不跑码”,眼前一亮,抱着试试的心态,动起风枪拆下串口芯片,再上电,很好,完美亮机。这时候就突然很想念老徐了........。拆下的串口芯片如下图:

         不过为什么串口芯片有问题会引起不跑码?希望来个大神说明下!谢谢~

网友:
每次修技嘉没头绪就拆下试试。。。

网友A:
串口芯片有一大批信号是链接IO的 出问题也会导致不跑马 技嘉的很多问题都是拆串口芯片好的

网友:
这段时间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哎。。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现在在研究台式机主板,有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B:
为什么我拆了那么多都不行,,,,,,,,,,,

网友C:
手里有块EX58 有时候跑C1 有时候跑完码,断电!

网友D:
应该是串口芯片内部电路,拉低了什么信号

网友:
这才是维修中出真知啊

网友E:
串口芯片影响输入输出芯片,这种故障还有可能复位跳变。

网友:
围观吧,真的不懂

网友F:
只能说运气好吧。不跑码的我拆过很多,还是老样。

网友:
经验就是MONEY啊,!!!

网友:
串口芯片串口芯片

网友:
这就是ga主板设计问题了。里面有什么程序控制着,很可能是bios控制。

网友:
学习了  谢谢了  虽然不知为什么

网友:
刚好我手里也有块这板子,去试试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块EX58 有时候跑C1 有时候跑完码,断电!

最近手里也有一块EX85跑C1、D2,内存工作条件满足,,对调了主副BIOS,无果,换IO仍然无果。我觉得剩下刷BIOS和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块EX58 有时候跑C1 有时候跑完码,断电!

和换CPU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串口芯片影响输入输出芯片,这种故障还有可能复位跳变。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串口芯片内部电路,拉低了什么信号

有可能,一会我查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芯片有一大批信号是链接IO的 出问题也会导致不跑马 技嘉的很多问题都是拆串口芯片好的

也就是说它影响了IO,看来应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运气好吧。不跑码的我拆过很多,还是老样。

嗯 ,可能还有很多问题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串口有问题BIOS就检测不过死机了吧

网友(2016-08-23):
我也不懂為啥呢

网友:
这个串口芯片我摸了很多都很烫,还正常

网友:
没明白 2个主时钟却没有 CPU如何工作.

网友:
我的猜想是说明跑码之前,有些东西要正常:比如cpu,南北桥,bios,各个总线,各芯片,这些参数配置好了,才会跑码。

网友:
学习了经验  谢谢了,正在修GA的主板!

网友:
拆COM口好的很少 基本是时钟 南桥故障

网友:
小原件坏,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拆了那么多都不行,,,,,,,,,,,

我也没拆好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