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修复

楼主(2016-07-20):
今天修到一块联想品牌机主板,按开关不触发,怀疑是开机电路的问题,直接量绿线,已被拉低,证明开机电路没有问题,应该是主板短路导致供电保护,再量CPU12V供电短路,再去量CPU的主供电也短路,再去量供电场效应管,发现一组供电的上下管 G S都短路,把这一组拆掉,再量已经正常,无短路,从废板上拆掉一组两个,还是以前上管和下管装上,触发后一切正常。

网友:
如果屡烧的话需要更换芯片,正常的话就不需要了

网友:
这个感觉大芯片还有问题换大芯片 不换感觉不稳定

网友:
会返修的  直接换上管 或者一组上下 几乎都返修   当时能用  客户说回去开了几小时电影  就熄火了  再开不起来   又短路了

网友:
最好是把CPU供电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供电短路引起的故障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