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思路,苹果6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6-07-20):
请教一下思路,
如果是 外接电源就大电流,就查电池直连电路,PP BATT VCC 电路   ,有涉及到IC,和电容,

如果是按开机键大电流,就查电源IC级 VCC MAIN主供电上的IC级电阻容
是这样的吗 ?
这样考虑对不对,如果涉及到 电阻容,不好测量的,数量又多,可以用烧鸡法+烟熏法  烧出来吗? 一头接地,正极接短路点!

网友:
先量好哪里短路,就去烧哪里

网友:
先烟熏,再接上电源一下就烧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