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待机用示波器特殊案例讲解!!

楼主(2016-07-20):
型号:联想Y560
大家好:我是迅维3月实地学员,毕业有一段时间了,我选择在实地在学习一段时间。好了废话不多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个一个关于3V5V待机特殊案例!与大家分享一下。
在实地713号接到一个客户的机器,型号是联想Y560,待机电流0.14,按开机键无反应,果断拆机
1,  按实地学习的知识稳扎稳打点好,先观察一下是不是二修机,判断为不是,没有动过的迹象,又仔细看了也没有明显的缺件。
2,  用万用表把所有电感及供电的地方对地打了一边阻值,阻值正常。
3,  先测一下3V5V待机是否有,经过万用表测得电压为5V电感后端电压为5V,但是3V电感后端为2.6V。很明显不正常,遇到这种情况万用表是不行了!!上示波器!!
这种必须要用示波器才能判断是否是真是电压,抓出的波形如下:

这是5V电感后端的波形,果然万用表是不行的,示波器实测是不到2V
如图
这是3V电感前端波形,因为后端但是没有抓到,所以抓了前端自举升压波形。大约10V,这样是不可能让上管完全导通的。
根据电路图中所示,怀疑是3V自举升压出了问题,导致5V也跟着不出来了,那就修!

换了自举的PC158和PR195后还是自举不起来!又把矛头指向了芯片
实地没有MAX17020E这种芯片,有一个RT8206A芯片,跟它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换之。。
兴高采烈换上,先测的5V电感后端,5V有了,哈哈。

接着不幸又降临了,3V电感后端测出了欠压保护,因为当时没有拍,只记录了电感前端波形如图
我认为欠压保护只有反馈OUT2和电流设定ILIM2出来问题,OUT2与电感后端直连没有断线,ILMI2是243K电阻接地也没有问题
一下子完全没有了思路,跑去向黄船长黄老师和强哥去取经。哈哈。
得到的结果是把所有条件用示波器测一遍。有点悲催了!!

REF脚如图:
PVCC脚如图
拆掉上管脚如图
都没有问题了,经过分析3V电感前端出现的波形有问题了。前端没有自举成功,后面自举成功却保护了,矛头还是对准自举升压,黄老师的建议是先干掉电阻直连试试。
那好吧。直连过去试一下。结果弄好了,太艰难了,一步一个坎啊。结论是电阻变值导致的,之前换的很不幸是个坏的。
效果图:

这是修好了3V电感后端波形
这是5V电感后端波形
以上图片不是一天拍的,用了两个示波器。一个安泰信的一个是普源的!

因为是新手,一步一个坎的修好了。老手勿喷!!
只是一个特殊案例,拿给大家借鉴一下,有分的别吝啬!!!谢谢大家阅读!!
在此奉上电路图一枚!!!
还有大家好好欣赏一下黄船长大神的文采吧!!
就冲这文采童鞋们是不是该多加点分呢!!

 会员12033512元2023-1-23 05:48

网友A:
没看见图啊,只有文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图啊,只有文字。

之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有了,

网友:
不错  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有了,

之前可能还在审核

网友C:
你未经本人允许,盗我墨宝!以此谋利!手段卑鄙!下流!无耻!溅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未经本人允许,盗我墨宝!以此谋利!手段卑鄙!下流!无耻!溅人……。

我还没做个视频啥的  上传呢

网友:
修好就是经验,

网友:
厉害    还做视频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熟练啊 什么时候我也能这么熟练啊

网友D:
示波器修待机简直就是神器

网友:
敢盗黄老师墨宝,手段卑鄙!下流!无耻!溅人……。

网友E:
又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不错不错啊,多发点啊,让我们这些后进生多观摩观摩,最好来个掉电详细维修案例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F:
3V电感前端波型,跟自举升压波型不一样吧。我没有示波器,没发验证

网友G:
示波器用的好就是不一样 xunwei还有示波器远程培训吗?

网友:
高手的思路就是这么明确

网友:
厉害,示波器用的很到位

网友:
没有示波器 观望一下  好像波的形状都差不多啊

网友H:
看完这个案列属于常规案件,是电源管理芯片自举升压电路问题。如果打了阻值应该就能查出问题,你那个换掉的电阻阻值是偏高还是偏低?

网友:
修的不错,实地的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3V电感前端波型,跟自举升压波型不一样吧。我没有示波器,没发验证

电感前端波形是上管导通后从公共点出来的, 上管G极波形是自举升压的来控制上管完全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看完这个案列属于常规案件,是电源管理芯片自举升压电路问题。如果打了阻值应该就能查出问题,你那个换掉的 ...

这个案例不会多的, 因为有一个3V前端波形当时没有拍照 ,有几十纳秒芯片保护, 属于欠压保护, 从3V前端也能看出来,前一段时间没有自举起来, 不是自举电容损坏而是 电阻变值导致!!

网友:
一直没有波波  看着大师们用的好牛逼的样子  弱弱问下  现在哪种迷你示波器怎么样啊

网友:
明显待机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案例不会多的, 因为有一个3V前端波形当时没有拍照 ,有几十纳秒芯片保护, 属于欠压保护, 从3V前端 ...

嗯,在迅维实地学习过的就是牛逼。思路清晰缜密,如果换我们只能一个个量电阻的阻值了。

网友:
只能加2分,加油师兄!

网友:
看不懂示波器,哎 有波波就是好啊

网友:
有抓波神器就是好

网友:
基本上可以出来混饭吃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  请教几招

网友:
引用 网友F:
3V电感前端波型,跟自举升压波型不一样吧。我没有示波器,没发验证

电感前端最高是20V,而上管G极最高是24V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完这个案列属于常规案件,是电源管理芯片自举升压电路问题。如果打了阻值应该就能查出问题,你那个换掉的 ...

这个可不一定,上次老吕 那块也是自举升压有问题,G极电压只有20V,但0欧电阻打值完全正常,最好把0欧电阻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不一定,上次老吕 那块也是自举升压有问题,G极电压只有20V,但0欧电阻打值完全正常,最好把0欧电 ...

是20v还是2.0v,0欧阻值是测电阻本身0欧,还是打电阻的对地阻值。人过本身是0欧,还不正常那我们没示波器的就没法修了,毕竟阻值也没异常。

网友:
新手都这么厉害,【迅维】太强大

网友:
经典巨作,精彩至极,非常需要补习一下神作。谢谢分享

网友:
很不错啊,学习了这种问题真的没有波波是很难修的

网友:
电阻变质常事,测量电压最好在芯片引脚上测量

网友J:
那是第几脚的电阻变质的呢?加分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了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   排除故障点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未经本人允许,盗我墨宝!以此谋利!手段卑鄙!下流!无耻!溅人……。

黄岛主发飙啦!学徒能有这成绩该骄傲才是!

网友:
不管怎么说,楼主还是挺牛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用示波器还真搞不出来

网友:
不错,学得技术可以了

网友:
能用示波器修机器真是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黄老师能写出那样的字?阿林老师写的吧~

你叫阿林老师写几个字你看看?

网友L:
不应该是从右到左吗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啊

网友:
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高手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都是高手

网友:
好文采,修的不错,写的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得着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是第几脚的电阻变质的呢?加分

3V 配合自举电容的那个电阻,

网友:
哎。。让我们没有示波器的人情何以堪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示波器用得很顺溜哦

网友:
实地出来就是高手啊,修机效率高哪

网友:
用好示波器    和 有耐心  细心      宁静致远

网友:
看不太懂,又有点懂。很好。

网友:
示波器用的蛮到位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示波器功夫不错   有示波器3 5v 就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修待机简直就是神器

有也未必会用的人很多,比如说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示波器就是好啊

会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用的好就是不一样 xunwei还有示波器远程培训吗?

笔记本课程里有的吧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实地的就是牛啊  ,有时间还得去实地看看

网友:
好,学习了一下啊

网友:
迅维网出来的学生基础都相当不错,谢谢楼主分享给你加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应该是从右到左吗

随意……随意……哈哈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我是来看黄老墨宝的,哈哈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玩意

网友:
高手思路就是高,小白学习中

网友:
还没用过示波器呢

网友:
示波器使用很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只不过自己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很有思路,不久你也将成大神

网友:
怎么个情况还盗版的

网友:
厉害,还是工具齐全好啊

网友:
基地出来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是月饼经常出的自居过不去的题目

网友:
还是不错的,赞一个,像我们这种野马没用示波器修机。哈哈哈

网友:
贴子写得很祥细,通俗易懂,加分鼓励下。

网友:
还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很少有这样的机器

网友:
思路清晰,一目了然

网友:
老师这字可以的,厉害

网友:
这个波波用的。牛逼。

网友:
小伙子学的不错可以出师了。。。

网友:
不错不错 迅维出高徒

网友:
麻蛋的,又看一遍,示波器用得很溜啊

网友:
这个电阻坏的不多见 不过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是要查升压电容和芯片连线的

网友:
示波器挺好 万用仪表 有时测不到

网友:
示波器,很好。

网友:
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真心不会修,我要去实地。什么时候有优惠政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未经本人允许,盗我墨宝!以此谋利!手段卑鄙!下流!无耻!溅人……。
应该高兴啊!你徒弟都这样牛逼啦 哈哈

网友:
我的示波器坏了到现在都没修

网友:
无待机没图纸还有什么思路吗a、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熟练啊 什么时候我也能这么熟练啊!

网友:
学习啦!!真的很有用

网友:
好的,恭喜

网友:
不错 示波器用的不错佩服

网友:
你这示波器用的很好啊 老司机求带

网友:
Y560_I3_图板DAKL3AMB8E0__ATI_独

网友:
文采不错 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这字是黄老师写的啊? 这么6

网友:
学习的过程中 总是那么的认真 到了开店 就没这么耐心了

网友:
确实较艰难。。。没个示波器是搞定不了的咯。

网友:
黄船长的毛笔字也这么飘逸啊~

网友:
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去费时间修机器了,简单的弄下,麻烦的就换板子了

网友:
示波器高手,可以学学

网友:
没想到船长的字写得这么好,楼主再次学习能更上一层楼。给你加分鼓励一下吧。

网友:
示波器还不会用尼    任重道远啊

网友:
可以,思路不错去就行

网友:
小白进来修习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实地学员就是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示波器非常熟悉、

网友:
记下了.以后参考. 谢谢

网友:
高手,
示波器用的很到位

网友:
学员都这么厉害了

网友:
待机0.14  芯片会烫手吧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那个笔记本没好啊,又返修啦。

网友:
小小白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