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处于无信号的世界,快来拯救它

楼主(2016-07-20):
iPhone6处于无信号的世界,快来拯救它

  造成无基带的主要原因是由:基带CPU、基带电源IC、码片、主CPU所引起。

  其中主CPU是极少坏的,即使是坏了,也很少有人去更换。所以无基带首先检查排除以上1、2、3点的故障。

  手机开机后,主CPU  U0201 输出基带启动信号 RADIO_ON_L给基带电源IC  U_PMICRF,主电源IC  U1202输出复位信号RF_PMIC_RESET给基带电源,基带电源IC  U_PMICRF同时输出四路供电:

  1、VREG_SMPS1_0V90、在电容C3229_RF上可以测量到0.9V左右的电压。

  2、VREG_SMPS2_1V25、在电容C3237_RF上可以测量到1.25V左右的电压。

  3、VREG_SMPS3_0V95、在电容C3230_RF上可以测量到0.95V左右的电压。

  4、VREG_SMPS4_2V075、在电容C3238_RF上可以测量到2.075V左右的电压。

  其位置如图所示:

图1 iPhone6无信号怎么办?

  基带CPU收到以上四路供电后开始工作,首先输出维持信号PS_HOLD_PMIC给基带电源U_PMICRF,基带CPU输出准备就绪信号BB_DEVICE_RDY(BB_TO_AP_DEVICE_RDY)到主CPU ,主CPU收到基带准备好信号后发出指令给基带CPU,开始运行基带部分的程序,读取基带数据。

  首先测量以上四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是某一路没有,一般是基带电源虚焊或损坏,重装或更换。如果四路电压都正常一般是基带CPU故障,重装或更换。

  如果没有任何输出电压,检查基带供电开启信号RADIO_ON_L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更换基带电源IC。

网友:
看来是要慢慢修手机了

网友:
裸住写的不错,正想要这些资料,高兴分享

网友:
不错哦,这样清晰明了的帖子也很少了啊

网友A:
有一路电压没有,不一定是基带电源问题

网友B(2016-08-19):
错,这4路供是基带CPU工作正常才全部能测得到的

网友:
最难修的就是信号部分了!!!

网友:
看楼主的内容,跑了一遍电路图,  受益匪浅

网友:
分析的不错,但是不是全对哦楼主

网友:
老司机 经验丰富

网友:
看来手机必须要去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刚好我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这4路供是基带CPU工作正常才全部能测得到的

基带CPU缺这些电压,怎么谈完全正常工作呢。

网友:
楼主很厉害,看了好多帖子,都是你发的

网友C(2016-09-19):
引用 网友A:
有一路电压没有,不一定是基带电源问题

人家都说了 一般是  又没说 一定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都说了 一般是  又没说 一定是

哥,我错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