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40怪问题 加热显卡周边亮机 有时亮花屏有时不亮

楼主(2016-07-20):
    一台E40 不亮吹显卡亮机。BGA之 散热器坏。换了散热器顺便做了系统 测试发现。偶尔进系统花屏 装系统进PE不花 正准备干显卡 发现8116L   加焊试试  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 吹周边亮机呢

网友A:
这应当还是显卡,加热一下是亮机的

网友B:
应该是显卡问题,E40显卡好像灌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当还是显卡,加热一下是亮机的

嗯  就进系统花装系统 其他不花 换过系统。所以有点怀疑不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问题,E40显卡好像灌胶的。。

255  265  纹丝不动。。。

网友:
显存这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