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BGA

楼主(2016-07-20):
我想咨询大家一下,我只要是上BGA取桥手就会忍不住的想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一下,比较有效一些的呀

网友A:
心理做怪,起初拿料板去多做,多练,没有心里负担,。成功率高了,就自信了,手也就不抖了。

网友B:
做的太少了我当年跟你一样的  你要么取的时候用双手双镊子  要么你取的时候用锡箔纸把周围原件包住   要么 取之前拍个高清照以防碰件  反正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太少了我当年跟你一样的  你要么取的时候用双手双镊子  要么你取的时候用锡箔纸把周围原件包住   要么  ...

恩恩   谢谢    我感觉直接用锡箔纸包住  那样估计就会好些   我就是老师碰   手抖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理做怪,起初拿料板去多做,多练,没有心里负担,。成功率高了,就自信了,手也就不抖了。

恩   我准备这边空闲的时间就多拿料板练一下

网友C:
同感,有时把周围元件碰走位了,,,

网友D:
放松,多做就好了

网友C:
有时越想不要抖,反而抖的更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感,有时把周围元件碰走位了,,,

是啊   所以我决定   闲的时候拿料板多练练   也许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   所以我决定   闲的时候拿料板多练练   也许会好一些

想办法在附近放个支点,手放在上面,就不会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松,多做就好了

恩   有空的时候要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越想不要抖,反而抖的更厉害,,,,

对   这个是真的  心理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有时把周围元件碰走位了,,,

做BGA的时候最好是先把桥周围的小元件拿锡铂纸贴上,这样就不容易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