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的机器修的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楼主(2016-07-20):
    ASUS X450CC。来时不触发。待机电流0.00,按下开关电流调到0.02不动。电源指示灯亮。检查的结果,EC又开机的信号
送到桥,到桥(SLJ8E)不送出S3信号。于是围绕桥找了一圈发现以下几个信号不对如图

搞不明白为什么这几个信号,用万用表测和示波器测电压不一样。
于是准备今天上班了,把这几个电阻改小看看。谁知今天一来,居然神奇的自己好了,在测这几个信号电压,还是一样的。
上次遇到过ASUS X55VD也是这几个电压出问题,改小了电阻,才好的,但这次居然自己就好了,然在没搞明白。
妈的ASUS 的机器修的我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选错了

网友A:
你这如果交了机器 就只有坐等返修了。。。。价格报高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如果交了机器 就只有坐等返修了。。。。价格报高点 。。

我还是打算把那几个电阻给他改小点再说

网友B:
华硕的机子难修 最多的是刷bios

网友C:
就报换桥的价。这样不容易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报换桥的价。这样不容易亏

这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机子难修 最多的是刷bios

我最近修到几个ASUS 的机器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呵呵,奇怪的问题

网友:
华硕害人不浅啊

网友D:
是不是万用表没电了

网友:
可能是你测试没有测量好,或则桥内部阻抗偏小,照成电流大了,

网友:
我也有个X450CC的板砸手里了,本来是能亮机,但只能用板载内存,加条内存就不能用,试了好多条内存都不能用,后来关机后就再也开不了了,烦啦

网友:
不用太认真

网友:
是的,好多没图纸,还有一些内置电池的机器,没有BIOS电池,经常有客户把电池用的一点电都没了就开不了机了,卖出去的机经常这样,拿过来拆开拔掉电池再装上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没有图纸的机器!

网友:
这种机子价格报高些,修不好最多不挣钱,"修好“了可能是惹祸上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万用表没电了

万用表没电,测得淡雅偏高。再说我也刚换了电池

网友:
华硕的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