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xl不亮机,求思路

楼主(2016-07-20):
华硕p8h61-xl不亮机,求思路
主板各路电压均有,vcore 0.89v 好像偏低。vcore旁边的1.12v应该是集显供电,应该是正常的。短接开关针能关机。已经刷过BIOS无效。手上没debug卡,不清楚跑马情况。但是,不上内存有报警声,应该是已经跑马了。cpu是g620,带集显,这台电脑上配有独显,插独显也一样不亮机。
图片

网友:
应该还有个1.8的电压,集显电压都出来了,上电应该完成了,查下VGA接口

网友:
插独立显卡也不亮,应该VGA接口没问题吧。。

网友:
你要查 VDDA 供电  CPU复位正常吗  PWROK  正常吗  你都查查呀

网友:
换快主板吧多报点

网友:
查下外设吧,集显供电正常工作应该是0.45V左右吧

网友:
这主板应该不到一百块,可以考虑换下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吧,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查查,,不行刷BIOS,,还不行换板吧,,现在板子便宜

网友:
看看内存假负载条件拆外设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次序来

网友:
楼主刷了BIOS吗?台板的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感觉集显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上电度完成了  接口看下

网友:
量一下pciB16的时钟和pciA15的复位

网友:
插上内存有一声响吗?没有的话应该是没过内存,有的话,那你再查查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