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不跑码

楼主(2016-07-20):
P8H61-M LX不跑码,测供电都正常,唯独没集显供电,CPU已发热时钟应该有,复位测PCI-E阻值卡复位脚有3.3V,应该有复位,

网友:
可以找个BIOS刷一下

网友:
问题是你的集显都没电怎么跑马。。先刷一下BIOS ,。。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喽

网友A:
刷BIOS无效,加焊H61故障解决,最近一直下雨,可能是芯片受潮,测试半天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无效,加焊H61故障解决,最近一直下雨,可能是芯片受潮,测试半天没问题

H61这种板子要求过了内存才能出集显电压

网友:
刷个BOIS拆拆外设试试看

网友:
不是说了吗加焊PCH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