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4抖屏,花屏

楼主(2016-07-20):
最近闲来无事,想拿起N年前用的iphone4 研究下,以前没修过手机。  状况是这样:开机后花屏,关机很久后偶尔能进入系统,然后用一会就抖屏,然后就直接花屏,之后爱思助手也识别不到了哈,请教大家下这个是屏幕问题还是主板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
就是这样了哈,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A:
你可以换个好的屏幕进行测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主板的问题,
哪里有问题就处理哪里,显示异常,那就从显示接口开始测量,首先就是供电,其次就是 I2C通讯总线,以及座子的各脚阻值是否正常!
如果没问题,在往上 一步一步查别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个好的屏幕进行测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主板的问题,
哪里有问题就处理哪里,显示异常,那就从 ...

很详细,谢谢了啊,奇怪开着第二天自己又好了,不过开机要开三次才能开,不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