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5004TX掉电

楼主(2016-07-20):
接同行送来HP DV4-5004TX说是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触发后上电至0.4掉电,拆机后检查外观无异常,测量各大电感,CPU附近两个电感无电压,在各大论坛和某宝未找到图纸和点位,因为场管是BGA封装又不好测量,没有头绪,只能在论坛逛逛,看到有说刷BIOS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拆下芯片,编程器提示1.2脚接触不良,果断找个芯片,在论坛下了几个BIOS都是一样,又到某宝买了一个刷上,看到电流上窜下跳,接屏亮机,特此奉上亮机BIOS程序(南桥BIOS)

网友:
不错。下载下来备用。

网友:
正好需要
下个试试
OK

网友:
我的也是触发到。0.4就掉电  下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