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40

楼主(2016-07-20):
二修机子   显卡芯片短路了   麻烦的是上家把芯片型号刮掉了    也没找到图纸   有无师父手上有这款机子   麻烦你了   把型号发来    谢谢

网友:
联想L440的机子

网友:
我正好有这个主板,L440的独显,我的是不出CPU供电,TPS51631 无输出,3脚无3.3V电源好电压,连接的电阻另一端有3.3V,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把电源好信号拉低了呢,这板子显卡型号是 N14M-GE-S-A2,希望帮到你。

网友:
这款图纸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