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更改保存BIOS的维修求助

楼主(2016-07-20):
一块X58主板不能更改保存BIOS,换电池无效,换南桥32K晶振无效,换晶振谐振电容无效,南桥供电1.1V正常,每次开机必须清空BIOS,然后按F1才能进系统,进系统后一切正常,请问是哪部分的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南桥坏了为什么还能开机进系统正常用?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吧

网友:
主板南桥是ICH10,能用775主板的ICH10更换吗?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南桥可能是坏的,,,,,,,,

网友:
换南桥吧 看样子

网友:
rtc电路损坏

网友:
一般这南桥出的毛病多

网友:
BIOS哪里能搞到?主板是富士康X58

网友:
换南桥有点不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