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coms错误求助

楼主(2016-07-20):
开机报错误代码00C08251:system CMOS checksun bad 提示按F1跳过,按F2进bios设置,rtc电路也正常,时间可以保存,ec和南桥的bios都刷过了,还是会报错,有没大神遇到过,(机子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开机要按F1,客户比较刁难人)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你再找BIOS刷吧,BIOS校验出错

网友:
报检测项关了

网友:
在哪里关,大哥,联想的机子

网友:
这种客户直接OVER

网友A:
换个BIOS 芯片再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 芯片再刷一下

都开机了大哥,就是拨错

网友:
刷BIOS没刷上去吧  先清空再刷

网友:
换个芯片刷 有可能是BIOS芯片自身的问题

网友B:
进去按F9默认设置试一下

网友:
不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去按F9默认设置试一下

一样的,还是报错

网友:
CMOS电路有无问题?查过没

网友C:
CMOS电路一切正常,BIOS刷过,只能怀疑桥了。这种客户也是难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电路一切正常,BIOS刷过,只能怀疑桥了。这种客户也是难缠

这客户非要说每次开机按F1麻烦,说之前不会,之前是进水导致待机芯片烧了,换了就好了,打发走过几天又回来找麻烦

网友D:
忘了 之前修过有个三极管还是电阻来 忘了拆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忘了 之前修过有个三极管还是电阻来 忘了拆了就好

在什么地方啊,大侠

网友:
绝对BIOS程序坏,

网友:
Z475是AMD平台吧,cmos电压可能会提供电压给桥,看看那组电压

网友:
进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E:
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整板有没有烤过?
默念雨的殇
没烤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整板有没有烤过?
没烤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