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日版苹果4,开机电流跳40不开机,什么原因?

楼主(2016-07-20):
(图片)

网友:
已经困扰我两天了,刚开始学修手机,经验不足。。。

网友:
动过电源芯片,基带,电池座子,主板原来没有1.8V开机电压,怀疑电源芯片,重装后发现电流不归0,后来查到是电池座子漏电,把边上小件补上后,恢复正常,然而当我单板开机后,稳压电源电流一直就在40mA上下来回跳变。。。不知道什么情况了,已懵圈,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电流显示40 没上去,查电源的供电,时钟,及输出 各路供电,还有 I2C总线是否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