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20):
P8H61   不开机维修

              通电测试不触发    检测  供电正常,, slp3也有。  在才 IO 到电源接口的开机PSON  电压被拉低了  ,在检测 电源接口没有拉低  ,沿线路插 发现 断线。。接好后  OK  ,  可以处理发  测试 系统OK ..

网友:
不错.  有图最好了.

网友:
主板断线 一般是进蟑螂导致的吧

网友:
有的是制版时,线路太细,线路容易断

网友:
错别字太多。

网友:
不触发怎么会有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