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5 故障维修贴~~~

楼主(2016-07-20):
盈通A75  FM1架构的,最近修了30多片,来说说遇见的故障。
第一个故障是CPU没有供电,测量条件都正常。用示波器测量后发现最后一项MOS管导致输出保护起来
第二个故障是供电正常,没有平台复位。更换F71808EU IO管理芯片。因为IO没有发出PWROK信号给桥。
第三个故障是卡代码,卡代码有卡不过内存的,是因内存第二电压不正常导致的,一般是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电压不正常。还有一个卡代码是卡内存过后的,
是网卡导致的拆除网卡。卡的代码是92
第四个故障的有平台复位不跑码,这个刷BIOS ,刷BIOS 后要清楚一下CMOS 。
就这么多了,希望给你们帮助。

故障点。。。。

希望能加下分~~~

网友A:
楼主真尼玛屌。向楼猪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尼玛屌。向楼猪学习!!

没有没有没有,你最大,你最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没有没有,你最大,你最屌~

楼主的屌是真的屌!

网友C:
内存条 第二电压 是什么玩意??  纸的是 0.75V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 第二电压 是什么玩意??  纸的是 0.75V ?

是的。。。

网友:
是好几片板子吧

网友:
嗯嗯,网吧来的

网友:
三十多片,生意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