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班小白修机之粗枝大叶篇(1)

楼主(2016-07-20):
实地学生接到一台机器,板号6050A2411501,HP4431.

现象是触发掉电,拉低平台复位,还是掉,经过对比,发现3V5V先掉,抓波说正常,芯片换了,上下管换了,自举电容换了。
反正能换的都换了。结果涛声依旧。我看了他抓的波形似乎也对。然后就又让他抓了一下,亲自检查他抓波的设置和波形。
3V上管G级,也曾正常过有24V

电感前端也有19V的波形(图片忘拍了,和上面的差不多就是电压是19V)
电感后端

猛的一看,好像正常没问题。我也感觉好像是正常了,又感觉不太对却说不出来。修了几天了一直这个样子,
就又看着他换了一遍芯片,上下管,电感,电容。结果不一样了。
5V欠压了

我就拿着他的波形对比。然后就是这样了。
这是上管G级

这是电感后端

仔细看,什么区别,答案先不公布,其实.第一次波形应该也能看出来了,修板要仔细。聪明的你看出来了没。很经典,其实实地好多学生遇到了。
分析不出来。8楼以后 在公布答案

网友:
强哥,,没图片

网友:
那我等80楼吧

网友:
这想这是共公点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是保护隔离出了问题

网友:
MOS管不良···

网友:
不吊胃口了,直接上答案
修好后正常的G极波形

修好后正常电感前端的波形

自举电容升压起动慢,芯片保护

网友:
我的回帖怎么没有了,我可是说对了啊  嘛情况

网友:
强哥别说你没看见

网友:
仔细看倒数第二图还真是有猫腻之前不是说换过了吗为啥会这样换的也是坏的?没那么巧吧

网友:
升压电容的问题呀

网友:
只能坐等80楼了

网友:
芯片焊接不良 维修焊工重要

网友A:
强哥,升压电容换了2次还有问题???另外强哥说说平台复位后有哪些因素会导致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哥,升压电容换了2次还有问题???另外强哥说说平台复位后有哪些因素会导致掉电?

曾经实地有一个学员叫饶庆铭,换升压电容换了十多个才好。真人真事,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的,所以耐心也是对修板人的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哥,升压电容换了2次还有问题???另外强哥说说平台复位后有哪些因素会导致掉电?

他还在那啊?

网友C:
怎么说呢,实地修的东西跟外面相比,差别是很大的。实地是老师做的故障,跟外面的自然相比,差别很大。所以出来之后,不要用实地的思维去修板,不然会死的很惨。

网友:
写的挺好的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吗,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实地修的东西跟外面相比,差别是很大的。实地是老师做的故障,跟外面的自然相比,差别很大。所以 ...

实地练的是思路,怎么说不用实地的思维去修板呢,理论加实践 ,然后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哥,升压电容换了2次还有问题???另外强哥说说平台复位后有哪些因素会导致掉电?

都是拆料板的吧?而且电容容值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曾经实地有一个学员叫饶庆铭,换升压电容换了十多个才好。真人真事,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的 ...

在实地修到2次大短,烧机烧不出来,拆电容,拆的我都想放弃,其实就是不耐烦的心态导致马虎,强哥你一来立马搞定!有时修机是考验耐性啊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事情

网友:
攒钱!去实地!

网友:
明显是自举不足  强哥又在浪

网友:
升压电容还是换料板上的升压电容  不能看外观差不多就随便换个

网友:
强哥  刚刚在看完我那时候在学校录得MV 就看到这个帖子了  一看我就知道举不起来  举得不够专业  都老中医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曾经实地有一个学员叫饶庆铭,换升压电容换了十多个才好。真人真事,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的 ...

没错就是我啦   出来之后发现耐心是修好机子的前提其他并不需要想太多  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实地修到2次大短,烧机烧不出来,拆电容,拆的我都想放弃,其实就是不耐烦的心态导致马虎,强哥你一来 ...

过来人都会知道了。有些事不是不想做,是不得不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错就是我啦   出来之后发现耐心是修好机子的前提其他并不需要想太多  胆大心细

说曹操,曹操到

网友:
实地学基础还是好

网友:
同电路的电容  要换N次才能好啊  我还真是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
会用高端设备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曹操,曹操到

老师  我也想你了。

网友:
是不是隔离保护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快公布答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实地有一个学员叫饶庆铭,换升压电容换了十多个才好。真人真事,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的 ...

饶庆铭三期是同班,听说他在三期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