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版ME 和商务版M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20):
请问普通版ME 和商务版ME有什么区别??能通用吗?怎么知道机器原有的ME是普通版还是商务版呢?望高手赐教!!

网友:
哪位能告知?

网友:
月饼大师在哪里?

网友A:
普通版的和商务版的一般大小不相同,商务版的一般大于3.9M。
识别方法可以将备份的BIOS丢进UEFITooL里面查看看版本号、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版的和商务版的一般大小不相同,商务版的一般大于3.9M。
识别方法可以将备份的BIOS丢进UEFITooL里面查 ...

怎么从备份的BIOS中看到ME的大小呢?版本能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从备份的BIOS中看到ME的大小呢?版本能看到

保存后用WINHEX打开就能看到是多大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版的和商务版的一般大小不相同,商务版的一般大于3.9M。
识别方法可以将备份的BIOS丢进UEFITooL里面查 ...

除了大小差别之外,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大小差别之外,还有什么区别,,

我们做维修的不需要考虑其他的区别,应该是管理功能配置上的区别。丢进去,提出来,读出后,找处ME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存后用WINHEX打开就能看到是多大的了

怎么知道哪里是ME的结尾呢?

网友:
ME 坑人啊,做维修的要学的还很多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高手指点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