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百兆宽带用对了吗?

楼主(2016-07-20):
你家百兆宽带用对了吗?

  现在相信大家家里的宽带都不慢了,很多用户甚至都用上了百兆光纤。但是很多用户的反馈,说自己的百兆光纤没有享受到应有的速度,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实际上,对于不少普通用户来说,升级到100Mbps宽带确实会遇到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最近小编正好升级了电信的100Mbps光纤,下面把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同大家分享一下。

百兆宽带 图1

  一、网速减半?原来是老路由器力不从心

  小编一直使用的是电信宽带(运营商早已光纤到户),所以这次升级到100Mbps也是在之前的50Mbps宽带基础上,上调一下带宽。不过,在办理的100Mbps宽带套餐生效之后,进行实际下载测试时,却发现下载速度始终只有4.7MB/s左右,相当于50Mbps宽带的水平——这不等于没升级!

百兆宽带 图2

  既然套餐已经生效,看来的确是自家网络的问题。检查了一下自家的网络,线都是100Mbps的,路由器的LAN口和WAN口也都是100Mbps的,主板网卡更不用说了,是千兆的,最大的嫌疑就是路由器问题了。这是一款用了10年以上的TL-WR340G路由器,无线带宽是54Mbps,虽然WAN口和LAN口都是100Mbps,有可能是无法支持到现在的100Mbps宽带。

百兆宽带 图3

  取下路由器,直接用电脑进行PPPOE拨号,下载速度提升到了9MB/s,接近100Mbps宽带的极限了。看来这台服役多年的老路由器到了退休的时候了,马上换了一台TL-WDR7500,双频1700Mbps,WAN口和LAN口都是千兆规格,不但带宽不缩水,家里的多台手机、平板、电视连接无线路由器也不会出现把路由器拖死机的情况了。

  二、穿墙王不靠谱,无线还靠电力猫

  1、无线信号穿墙不力,其实天线多对信号穿墙没多大帮助。

百兆宽带 图4

  现在但凡家里有宽带的用户,肯定是要用无线网络的,手机、平板、电视、网络盒子都离不开无线网络。但最头痛的就是无线信号的问题了,由于户型的影响,单靠一个无线路由器就能覆盖家里每一个角落并不容易(住宿舍的除外),很多用户都是把无线路由器放在书房或主卧,那么在客厅时的无线信号,就必须要穿过次卧或其他房间,衰减是必然的。虽然市面上不少路由器都号称“别墅穿墙王”,更是配备了N根天线,但实际上穿两道墙就歇菜了。

  2、电力猫可以通过电力线来传输网络信号

百兆宽带 图5

  既然路由器信号穿墙不靠谱,目前主流的解决办法有安装中继器或是安装电力猫。中继器就是在房间中增加无线信号中继器实现信号接力传输,这样的确能大大增强无线信号的覆盖率。目前市场中的无线信号中继器也不贵,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如果没有合适的地方插充电器,可以选择使用电力猫。

  “电力猫”是对能通过电力线传输网络信号的路由器的俗称,其实本身并没有MODEM的功能,只是能把家里的电网当有线局域网用而已了。比如小编用的电力猫套装,包含了一个无线路由器和一个扩展器,无线路由器可以通过电力线将网络数据扩展到扩展器上,然后扩展器就能通过无线信号与各种数码设备连接了。

  设置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把套装里的无线路由器连上外网。

百兆宽带 图6

  其实它本身可以PPPOE拨号的,并且配备了1个LAN口,为了满足多台电脑的需求,用新买的TL-WDR7500拨号,然后把电力猫的无线路由器端的WAN口连接到TL-WDR7500的LAN口上进行扩展。这里记得电力猫的无线路由器WAN口和LAN口IP必须处于不同网段,否则两个路由器的DHCP功能会冲突。然后把无线路由器端的SSID和密码设置好,就OK了。

百兆宽带 图7

  设置好路由器端,接下来是给电力猫扩展器配对,将电力猫套装的无线路由器端和扩展器端插在同一个排插上,按下上面的Confing键实现配对。配对完毕之后,扩展器就可以插在家里任何一个排插上了,它发出的无线信号SSID和无线路由器端的SSID是一样的,这样在家里走动时,就可以实现无线信号的无缝切换了。

  3、信号实测,无线变电力“有线”覆盖的效果。

  来看看实际的信号情况吧。从图中可以看到,由于路由器在主卧里,所以在主卧里不管是电力猫的无线路由端(CPCW-2),还是TL-WDR7500的2.4GHz(CPCW-2.4GHz)、5GHz(CPCW-5GHz)信号,都是满格的。在次卧和主卧隔了一堵墙,3个信号都有所衰减,5GHz信号衰减最厉害。在客厅,由于和主卧隔了两堵墙,TL-WDR7500的2.4GHz衰减得很厉害,5GHz信号直接搜索不到了,而由于电力猫的扩展器插在客厅,因此CPCW-2这个信号依然是满的。

百兆宽带 图8

  实际上,完全可以把TL-WDR7500自带的无线信号关掉,只用电力猫扩展出来的WiFi信号,这样好歹也可以减少一点辐射和干扰。实在要享受高速WiFi,那就把TL-WDR7500的5GHz信号开着,只不过就只能在主卧里享受了,5GHz信号的穿墙能力本身就弱。

网友A:
玻璃可以穿过吗?

网友:
感觉不到网速提高,还和你要访问的服务器有关

网友B:
电信光纤百兆又如何,还不是一样,时快时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可以穿过吗?

可以吧,墙都可以穿,玻璃也可以的,选择好一点的无线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信光纤百兆又如何,还不是一样,时快时慢!

我用的联通一直很不错,速度很稳定,电信的没有用过

网友:
关键是高峰期间是否也是这么高才是的。

网友:
能穿墙吗?

网友:
是否可以穿墙取决于无线路由器是否可以穿墙,你的无线路由器型号?

网友:
直接用千兆

网友:
千兆?没有见过

网友C(2016-09-11):
关键还是要用好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还是要用好的路由器

说得对,如果路由器不好用提速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