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鉴别电源的好坏!

楼主(2016-07-20):
教你如何鉴别电源的好坏?

  有不少朋友在选择台式机电源的时候都是“差不多就行”选择方式,这样是具有很大风险性的。今天小编给您分享一下如何根据参数挑选合适优秀的电源做一个正确的指导,也给初学者做一个简单的了解,不会涉及很多专业的东西。对于一些常见的专业名词也只做简单的解释方便理解。

如何鉴别电源的好坏 图1

  电源铭牌解读

  选购电源第一眼肯定是要看铭牌的。什么是铭牌?就是电源上那个写着各种参数的贴纸,下图就是一个典型铭牌非常规范的电源。如图:

如何鉴别电源的好坏 图2

  上面最重要的参数就是输入电压和额定输出功率(红框区域)。

  一般来说全电压(能同时支持国外的110V和国内的220V)的肯定是要比220V ONLY的好。

  12V额定输出功率决定了到底能带什么配置,多机械硬盘的还得注意5V。不过这个与电源方案也有一定关系。总的来说,买来一个电源首先看12V就对了,只要12V额定输出大于你CPU+显卡的最大功率就说明这个电源能带动你的电脑。不过这也只能说明能带动,其他一些指标也是很重要的。

  铭牌上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最大输出功率和额定输出功率。额定输出功率(或者叫实续负载,意为实际持续负载)指的是在这个功率以内完全能够正常工作没问题。

  最大输出功率指的是这一路短时间能达到的最大功率。如果你的电源写的是额定输出或者持续负载且又是个大品牌,那在这个数值内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标明的是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考虑选择功率更大的电源。可能有些朋友们听说过“挑选电源就1块钱买1瓦就OK了”,这种说法乍一听没什么问题,实际上还是不严谨。

  对于新手而言,如果一个电源的铭牌在3-6项中有任何一个漏标(如:多路+12V不标+12V联合输出功率)或乱标(如不标额定,只标PEAK峰值),那么这样的电源可以直接PASS掉了。

  电源稳定性

  一般说电源稳定不稳定,最主要还是看电压稳不稳定,一般测试的时候可以看12V、5V、3.3V这三路电压。

  12V越接近12.000V越好

  5V越接近5.000V越好

  3.3V越接近3.300V越好

  电压过低,硬件不能正常工作。电压过高,一些电源会开启自动保护降低电压,也有些电源会直接DOWN掉。

  纹波

  纹波形成的原因说起来比较复杂。简单说就是交流电经整流稳压等环节,在转化转换为直流电时不可避免地在直流电中多少带有一些交流电成份,这种叠加在直流电上的交流成份就称之为纹波。

  纹波大的话会增加硬件的滤波压力,比如:爆电容,硬盘损伤,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板卡损毁。

  动态性能

  动态性能指的是电源在负载大起大落时候的瞬间的电压变动。这个包括电压的变化和电压的波形,在负载高低变化的一瞬间,电压越稳定越好,波形越接近一条直线越好,因为这个测试目前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且一般也遇不到这种情况,所以一般只是作为一个对比参考。如图:

如何鉴别电源的好坏 图3

  单路和多路12V

  多路12V的电源过流保护的限流值一般都是20A以内,因为某些制度的原因,多路12V电源的12V的分路只要监测芯片检测到电流超过设定值,就会触发过流保护,电源自动关闭。而单路12V只要不超载就没事。

  当然这不是说单路就一定比多路要强。只不过单路对于一般人来说遇到的问题会相对少一些,多路电源只要是掌握哪一路供电是分配到哪一路12V,然后合理分配负载,那么分多路也就是照顾安规罢了。

  至于具体怎么分配,不同的厂商不同的方案有不同的方法。通常来说有四路供电可分配到多路12V上,CPU、PCI-E显卡、硬盘、主板24P。以最常见的双路电源为例,一般情况下CPU和PCI-E显卡供电不会在一路,而硬盘和主板24P则会根据不同的方案分配到不同的分路上,如果没找到资料的话,那余量留大点也没问题。

  交叉负载

  12V、5V、3.3V都应该稳定在12V、5V、3.3V左右。交叉负载不好的电源,会出现在5V负载高,12V的电压升高或5V电压降低等情况。

  一般来说双磁放大和DC-DC的电源交叉负载都不错。不过因为成本问题双磁放大的不是很多,大多是直接去做了DC-DC。单磁放大的高瓦数电源在这方面比较弱。

  转化效率和额定效率

  相信这两个东西也是大家听过最多的参数了,但是很多人经常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转换效率和额定功率其实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转换效率指的是电源本身对电能的利用率。比如:使用一个转换效率为百分之八十的电源,电脑内部配件消耗是80W,这时候用功耗仪去检测电源输入端功耗应该是100W。当然因为转换效率的原因,有百分之二十的电量在转换过程中被电源自身损耗掉了。

  然而额定功率指的是其电源本身能供给电脑硬件的具体功率是多少。电源铭牌上标注的额定功率就是电源的实际输出能力,各路功率额定多少瓦就能实际输出多少瓦,但是不能超出电源额定总功率。换句话说,电源额定500W,转换效率百分之八十,假如500W全部供给电脑配件,这时候你检测输入电量应该是600W。

  提到转换效率肯定要提到80PLUS,这其实是一个美国能源署出台的认证,全电压标准下分了六个级别的标准。大家简单理解成一个收费的认证方式就好了。能通过80PLUS的至少能说明它是110V-220V全电压的电源,全电压的电源功率更大,在220V环境下运行的表现也相对更好,对电源制造商的门槛要求也相对更高。

如何鉴别电源的好坏 图4

  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瓦数越高越费电”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输出功率是电源在特定条件下的输出能力,在能力范围内需要多少瓦就输出多少瓦,吃多少饭和用多大的碗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最后希望朋友们根据自己日常的使用情况,择优选择,不需要盲目的追求功率,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合适的。

网友A:
好的电源,机器运行稳定,硬盘也不容易出坏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电源,机器运行稳定,硬盘也不容易出坏道,,,

想要买好的电源那就得买牌子的比如说:航嘉,长城等就很不错,非常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要买好的电源那就得买牌子的比如说:航嘉,长城等就很不错,非常耐用

还有 全汉 台达电源,质量很好,,但一般都配在品牌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全汉 台达电源,质量很好,,但一般都配在品牌机中

自己组装那种高配主机也有的客户点名要品牌电源的,不过很少

网友C:
关键是山寨的不好辨别噻。仅看外观也难分中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山寨的不好辨别噻。仅看外观也难分中柏。

买品牌的网上买的话最好去官方旗舰店里买,实地的最好去信誉好的买,这样可以避免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