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装CPU 5V_PWR短路

楼主(2016-07-20):
联想E49AL 装CPU 5V_PWR短路  看图 5V_PWR改名5V_S5  与CPU相关联的就只有5V_S5给到玻璃管VT1323SFCX  没搞明白为什么装CPU就短路 不装CPU都正常不短路 换过CPU也是一样 求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6-7-21 14:59):
此板已修好  PU4401 玻璃管坏了 更换后OK !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芯片坏了 你测量5V_S5和 VCC_CORE是不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芯片坏了 你测量5V_S5和 VCC_CORE是不是通的

不装CPU是不会相通的   装了CPU相通 因为5V_S5 和VCC_CORE都短路了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