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七声报警检不到屏

楼主(2016-07-20):
DELL 14-3241七声报警,上来先刷BIOS不行,屏线都重插一下,还是不行,测屏接口发现没有LCDVDD,数据线无电压,恩没内屏输出,看到HDMI外接就在旁边随手测了下发现一排数据线都有0.5左右这是外接亮了吗,没有HDMI的显示器,所以继续测屏接口,    先查LCDVDD没电压,开启是北桥或EC开启下图1,问LCDVDD如果查不到屏还发出吗,查屏是哪个信号,下图2,3D3V_CAMERA_S0这个信号是干吗的有谁知道吗,有3.3V

网友:
好像8声报警  才是报的检测不到屏

网友:
8声才是屏,你这个估计还是显卡

网友:
这是摄像头的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啊

网友:
我有个DELL N5010  显卡 屏线 屏都换过 还是8声报警!够死了  显卡换过2个!显卡周围条件都查过了!

网友:
屏供电19v有没有?屏开起3.3v?显卡及显存工作条件查起,还有bios刷下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DELL 论坛里的大神们说的是桥

网友:
先焊下桥试试 不行再吹吹显卡 屏幕没供电就修供电

网友:
进来凑热闹 学习的

网友:
现在发现新款的 x550d 容易坏屏线接口

网友:
先焊显卡再说,不行查查屏供电

网友:
印象中是8声吧

网友:
七声是CPU或者桥吧?

网友:
加焊韩显卡

网友:
3D3V_CAMERA_S0这个是摄像头电压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北桥或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显存下面还进水了重植了还是一样,加了桥,显卡还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显存下面还进水了重植了还是一样,加了桥,显卡还没动

网友:
这主板北桥有问题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