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60P CPU无时钟,SVIDCLK无波

楼主(2016-07-20):
主板为DASWHMB18H0 REV:F 开机电流0.33A   CPU SVID无波形。高手指点下,

网友:
有。CPU的的复位没有,CLK没有。

网友A:
桥25M是工作的,可能是桥到CPU的时钟有断线,中间没有元件可以测试,点位刚找到,还没有时间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25M是工作的,可能是桥到CPU的时钟有断线,中间没有元件可以测试,点位刚找到,还没有时间看。

时钟异常不影响SVID发出。测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钟异常不影响SVID发出。测试过。

那就神了,H_PWRGOOD这个有,PM_DRAM_PWRGD_R这个有,CPU_PLTRST#_R这个没有是因为CPU供电的PG没有出来,1.5V有,0.85V有。

网友C:
修死都不好修  我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死都不好修  我有一台

是吗?这机子真坑人。SVID无波,月饼说CPU没有时钟也能出CPU电压?那为什么CPU不出SVID波形呢?

网友:
CPU自身的问题

网友D:
cpu供电芯片换过吗。。会不会芯片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神了,H_PWRGOOD这个有,PM_DRAM_PWRGD_R这个有,CPU_PLTRST#_R这个没有是因为CPU供电的PG没有出来, ...

1.8v呢?
1.05V呢?
SVID有无断线/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呢?
1.05V呢?
SVID有无断线/虚焊?

这个有啊1.8V 1.05V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呢?
1.05V呢?
SVID有无断线/虚焊?

假负载里没有SVID的测试点,芯片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CPU是好的,在别的机子上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芯片换过吗。。会不会芯片拉低了

早换过了,现在是信号的问题,芯片级的不用再怀疑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对你好失望哦!多看多学!

网友E:
遇到过能测的信号都测了  cpu死活不出svid  换了个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能测的信号都测了  cpu死活不出svid  换了个桥好了

可是桥我已经换过了?不知道你说的所有的信号是指哪些?我都不敢说我所有的信号都测试过了的,基本上CPU的1.5V  1.05V  0.85V 电压有了加上内存PG桥的PG有了以后SVID就应该有波。

网友:
这种有点束手无策啊,时序上看老师们说的是:桥收到EC发来的ECPWROK从PROCPWRGD发出H_PWRGD给CPU,CPU开始发出SVID由CPU供电芯片识别并开始工作发出CPUVCORE电压。前面还需要VCCSA,VTT电压正常才可以。以上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我现在手里就有一台,以上诸条件都正常,BIOS和桥之间没有断线,SVID有电压1.05V左右,但是示波器打了,无波,现在思路陷入僵局。

网友F:
此机楼主是否修好,有没有思路可以提示下我。
喻庆国
没有空搞,机子放了好久。这几天有空查桥的工作条件。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机楼主是否修好,有没有思路可以提示下我。
没有空搞,机子放了好久。这几天有空查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