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W电源保险丝是多少A

楼主(2016-07-20):
联想150W一体机电源坏了,换了保险丝就好了。这150W功率用1A保险丝可以吗?

网友:
不管这么说,,起码上个3A的吧

网友A:
1A指定是小了,,,,3A应当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A指定是小了,,,,3A应当可以,

是的,插电瞬间有大电流,刚才又烧了保险丝。我换一个5A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插电瞬间有大电流,刚才又烧了保险丝。我换一个5A的上去。

5A应当算是最合适的了,,,,

网友B:
要是我原来的风格,直接短接了,还上什么保险丝。

网友:
见过好多用4安的。

网友:
建议使用2A-3A的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原来的风格,直接短接了,还上什么保险丝。

一般最好还是要上个保险,不然的话有短路会炸。。记得看过一个人的帖子说屡烧保险的解决方法,直接短接。。

网友:
建议使用3A-3。15A的保险.。。。。。。。

网友:
记得看过一个人的帖子说屡烧保险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查场管,电源IC及桥墩都是一路的。。。。。。。

网友:
屡烧保险的解决方法:要查电源IC,场管以及桥墩,坏了就全部换掉,就OK了

网友C:
应当不小于3A的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当不小于3A的保险,,,,,,,,

这电源不是屡烧保险,只是插电瞬间电流较大,我不认为是有问题的。除非以后使用中还是烧保险。

午夜梦回 -1 你扣我多少我也扣你多少,公平。

网友:
看到烧保险有的人就扯什么屡烧保险,胡乱用词。

网友:
经验应该是3.75A吧!

网友D:
选择直接短接保险的人,脑子也短路了。明显是拿人命不当回事嘛。

xsp1980 -3 叫你骂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选择直接短接保险的人,脑子也短路了。明显是拿人命不当回事嘛。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你竟敢骂人。

午夜梦回 -2 做事不经大脑,该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你竟敢骂人。

你这是承认我骂的是你了?

xsp1980 -5 叫你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你竟敢骂人。

看了你的一些东西。原来是一位逮着就咬的主。遇上你算我倒霉,再让你咬我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你妈的屁。谁咬住不放了?只许狗咬人,不许人还击?下面狗又要还嘴了,不信你自己看看。也让大家看看, ...

看着一个自定义为“人”的就恶心。还连你妈的屁都拿出来抖了。
在你的世界里,“狗”不咬人。只有“人”咬狗。你除了把你妈拉出来还有别的本事么?说话那么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