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触发掉电修复

楼主(2016-07-20):
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包涵哈。
今天到手一块映泰H61MLC一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看问题应该是某个供电引起的,去论坛搞了图纸查到了相关的案例。

(在此要感谢yjsodnmq 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1231-1-1.html让我更快修复),本来以为是TQ5导致的,拆除后还是没有供电,后来检查TU1条件5脚和1脚电压正常,7脚开启电压正常,这时我已经怀疑是芯片坏了,手上没有RT9214和FP6326,后来找到FP6321A查看pdf脚位一样,直接代用。
测量电压正常。
装u,开机正常。

至此维修完毕,最后附上亮机BIOS和图纸。
映泰H61MLC

网友:
把要说明的内容,截部分电路来说明,说上档次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平时都修的比较少,收藏下,以后需要再说

网友A:
是没有出CPU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出CPU供电吗?

对,这个供电控制着cpu供电芯片的开启

网友:
现在的板子 欠压也会保护的

网友B:
如果配上电路图说明,在详细点几可以加精华了,已经加分鼓励

网友:
看样子是腐蚀了啊

网友C:
是不是驱动芯片问题导致无CPU供电,从而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驱动芯片问题导致无CPU供电,从而掉电

对,现在的新板子都有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配上电路图说明,在详细点几可以加精华了,已经加分鼓励

谢谢版主

网友:
应该是吧,板子多处腐蚀

网友:
映泰H61感觉挺稳定的

网友:
芯片坏查工作条件应该知道

网友:
收藏下,以后需要再说

网友:
杪掉电,先检查各电压是否都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