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铬铁修内存槽。如有重复,请管理员删除。

楼主(2016-07-20):
前天修了一张技嘉的G41,两条内存槽都有烧断脚,导致不过内存。新手一个,手上的工具有限,要换内存槽是办不到的了。观察了一个内存槽,最后想了一个方法。小心的把槽挑起来,那个针坏就用铬铁换了(我拆了几张废的槽,发现针脚有两种角度的,一定要用同一角度的针)。换好后看看针脚齐不齐,齐就把槽装回去,用手压紧(压前看看是不是每个脚都已经入槽坑了)。最后,手压是不够紧的,找个四方杉木(软硬适中)垫在槽下方,用锤打紧(垫那打那,不然打断了板我不负债)。好了,插上内存开机,正常啦。

  修G41时没拍照,图是后来打了张880拍的。将就看看吧。

网友:
能否详细说说,过程应注意什么?会不会把针搞坏?手上有几片内存触点坏的。

网友:
楼主焊工挺好

网友:
没看明白你怎么换的,,,,

网友:
往回安装时很有难度呀,,,

网友:
换的方法能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A:
拆的时候容易  打孔的时候不好弄

网友:
不用焊的,直接可以敲掉

网友:
拆时容易,装时难上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的时候容易  打孔的时候不好弄

他不是打孔的,是直接把插槽的塑料部分撬起来,然后换掉烧黑的针,再把插槽的塑料部分按回去,我尝试过,比较难,不容易把所有的针卡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不是打孔的,是直接把插槽的塑料部分撬起来,然后换掉烧黑的针,再把插槽的塑料部分按回去,我尝试过, ...

原来如此啊

网友:
我尝试卡了几次 ,每次都想了想,直接换上对方原来的槽子 ,一个是槽子里碳化的部分比较难清理,那个导电,还一个对方一看感觉投入不多,还不如直接换个不同色的槽子,用户还感觉换的东西多。

网友:
高手啊 内存槽我是不敢拆的~~~~~

网友:
涨见识了,这样也行,楼主真乃才人也

网友:
居然 换曹 这样也能弄好  ,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