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楼主(2016-07-20):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汽车数量的暴增对交通造成不小的压力,交通事故难免会时有发生,对交通造成堵塞先不用说,要是遇上个耍赖皮或者碰瓷的,有嘴也说不清。这时行车记录仪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买回来怎样安装确实难倒了一部分人。行车记录仪如何安装走线,对于大多数车主来说成了比较头疼的问题。今天小编就来告诉大家安装行车记录仪的安装方法。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图1

  安装行车记录仪需要的工具:

  一般用不到工具,空手就能搞定。部分车型可能会用到十字或一字改锥。

  行车记录仪安装走线方法:

  1、确定行车记录仪的最佳安装位置,建议安装在车内后视镜的右侧,尽量靠中间一些,这样拍摄的角度才会比较正。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图2

  2、根据电源线的长度来确定最佳布线方案,建议先模拟走一遍线,以确定电源线是否足够长。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图3

  3、确定行车记录仪的安装位置及走线方案后,第一步将记录仪的电源线塞进车顶棚的缝隙内。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图4

  4、将车顶的线塞进去后,然后把门框密封条拽下来,之后双手用力扒开A柱饰板,大部分车A柱饰板是用卡扣固定的,头一次拆会比较紧,用点力气即可。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图5

  5、拆A柱饰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线放在A柱内,因为不少车型带有侧气帘,怕影响安全,只是为了能让电源线顺利通过,之后将线塞入门框密封条内,将A柱卡扣对准,用拳头轻轻将A柱饰板敲进去。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图6

  6、从A柱上端顺着门框向下,一边装密封条,一把将电源线塞入密封条内,直到仪表台最底端将线甩出来。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图7

  7、将电源线穿过手套箱后边,可以根据不同车型的实际情况,把线固定在手套箱背后,或者藏在防火墙或地胶底下,这一步虽然麻烦一些,但视觉效果会最好。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图8

  8、为了让点烟器附近看不出有太多的明线,需要把中控台下边的饰板螺丝拧松,扒开一点小缝隙,把线塞入缝隙内再将螺丝拧紧即可,不同车型根据需要自己灵活改变。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图9

  9、将点烟器电源插上,确认行车记录仪能通电并能正常启动后,安装布线大功告成。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图10

  上述布线方法虽然不难,但对于一些新车主来说多少也有点复杂,操作的步骤比较繁琐,而且可能还需要用到工具。其实简单的方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彻底走明线,直接把线垂下来,只不过看上去会有点LOW。

如何正确安装行车记录仪 图11

总结:

  行车记录仪的安装无非就是固定摄像头位置,找到取电点,最后布线,难点就在于布线。其实花点心思的话三分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最后提醒一句别忘了将记录仪上的保护膜揭掉,拍摄效果以及散热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