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放电就亮,

楼主(2016-07-20):
E540 放电就亮,只要中途强行关过机,又必修放电才亮?

网友:
e540出现这样问题一般都是桥虚汗了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
没分下载了,混点分,祝楼主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网友:
桥虚汗? 我刷了bios 后OK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总体来说都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修过先刷bios 不行换南桥 换完南桥开机显示慢 在刷bios

网友:
我的也是 好像是通病

网友(2016-08-23):
换主板应该可以吧

网友:
南桥点胶的啊。不好做吧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换南桥啊  加焊有戏吗

网友:
没遇到过,看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不行就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问题很多,质量一般

网友(2016-09-29):
楼主解决没有啊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现象的  放小电池就可以开机  但是过半个又开不了   拆开放电又可以开机了

网友:
也碰到了一台,都说换南桥解决问题。还没敢动呢。

网友:
遇到一台刷BIOS好了

网友:
总结一下,就是先刷BIOS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bios问题?还真是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