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 映泰A88MD 主板插内存报错刷此BIOS,百分百OK

楼主(2016-07-20):
映泰A88MD VER.6.2

映泰A88MD VER.6.2.rar

网友(2018-09-02):
同样问题,这板有这毛病?电压都正常,就是报警,清coms无效

网友(2019-01-12):
我这块a88md主板也是电压正常,不显,下载一个刷下看

网友(2019-07-21):
刷了后,还是不亮,可能 我这主板真的有问题。

网友(2020-04-02):
刷个试试,挡4F 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