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压

楼主(2016-07-20):
啥是线性电压呢?听师傅说线性电压是芯片待机时发出的一组电压,如果电容短路,产生线性电压的芯片会发烫。请讲解讲解,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哪里说的清楚啊

大神你来讲讲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哪里说的清楚啊

谢谢啦!

网友:
应当是线性电源

网友:
笔记本的线性电压指的是哪几个电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093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这个很详细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待机芯片的3.3V和5V的线性电压,一般都是通过公共点分压作为开启出来的电压,不过楼主最好把芯片的型号发出来,否则想帮也帮不了你。

网友:
去迅维走一圈  几个月后你会知道线性电压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