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 掉电 求助

楼主(2016-07-20):
yi一台戴尔 A860 笔记本 原来故障是不触发 从网上下载一个BIOS 刷入后 ,触发了但不显示,电流只有0.8A几秒后掉到0.4A,然后马上掉电,请问大家:这是BIOS问题,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再重新找几个刷刷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集显电压就继续刷刷刷

网友:
LZ继续 洗刷刷 洗刷刷

网友:
应该是 BIOS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