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笔记本秒杀

楼主(2016-07-20):
今上午客户拿来一台华硕机子,由于客户太急,没看型号只拍了板号
插电电流0.08,微短,拆开测阻值正常,测有3v没5v,这机子我以前好像修过,直接去测晶振两脚电压,因为没示波器只能测电压,一脚0.18v,另一脚0v,拔电打阻值,一脚566,另一脚334,直接扣掉相连的耦合电容,在打值两脚一样了566,插电电流0.03,再测0.48v  0.42正常了
按开关触发电流一路飘升有跳变接屏ok,怀疑是通病,

网友A:
这个好像很少见的问题!

网友:
谐振电容坏了吗

网友:
你太聪明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坏电容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还真是少见额  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细心 牛B秒杀的节奏

网友:
不错,票子到手了哦

网友B:
好老啊sis芯片组的基本绝版了,晶振两腿也有耦合电容吗?

网友:
不错,电容坏一般人都查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老啊sis芯片组的基本绝版了,晶振两腿也有耦合电容吗?

是谐振电容,打字打快了,没注意

网友:
晶振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谐振电容,打字打快了,没注意

还是补回去的好,图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补回去的好,图个稳定

这个是拆下来拍的,拍完就补上了

网友:
貌似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故障点还真不好查找

网友:
这种笔记本问题很多。

网友D:
哪来这么多通病,电容坏几乎就是所有的笔记本都有的问题,算不了什么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来这么多通病,电容坏几乎就是所有的笔记本都有的问题,算不了什么通病。

我只是说怀疑是通病,没说一定就是

网友:
线性供电的地方不多,慢慢查还是查的出来的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已加分

谢谢加分。

网友:
华硕老板子晶振那边出故障的挺多

网友:
看上去好像腐蚀了

网友:
遇到过晶振坏的  谐振电容坏的还真少见

网友:
这钱赚的爽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还是补回去的好,图个稳定 点评

网友:
32.768 没工作

网友:
华硕碰到过不触发,换32.768  OK的

网友:
华硕机我修过好多晶振坏的

网友:
直接扣掉相连的耦合电容?  这样晶振能工作?

网友:
直接扣掉相连的耦合电容??是扣掉相连的谐振电容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注意是不错,主要楼主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很少见的问题!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谐振电容坏的还没有碰到过,真是长见识了,以后要留心了

网友:
加分了 不谢 这个是通病啦

网友:
额,扣的哪儿个啊?标记下就好啦 !

网友:
哦学习了 还没碰到电容坏的

网友:
sis芯片组发热量高,设计不当就会造成元件不良,就像r428一样

网友:
秒杀的感觉就是爽

网友:
遇到过一次谐振电容不稳定的,修了几天才误打误撞的修好

网友:
这机器通病晶振有问题

网友:
送钱的机器,哈哈

网友:
谐振电容 可以不装的吗? 我还不知道也 ~~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