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开机3分屏

楼主(2016-07-20):
东芝笔记本开机 液晶屏显示三部分 感觉错位了。 拆机换一片新的液晶屏 显示正常  于是修坏屏。  找到个一样的坏屏 把电路板上面的码片 换掉 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

芯捷电脑 -2 灌水要把分吐出来

网友:
fxlon -2 灌水扣除

网友:
这种码片坏的少吧

网友:
以前只知道显卡引起的分屏,原来码片也会

网友:
直接换屏不是还能赚点吗?你修一下能赚钱??

网友:
换屏是正确的,换下的屏自己再修,,

网友:
楼主高手!楼主高手!

fxlon -2 灌水

网友:
碰到这样的我就换屏了

网友:
regsvr32 msvbvm50.dll

fxlon -2 灌水

网友:
楼主牛啊,屏也能修

网友:
麻片 是那24XX 的芯片??????????????

网友:
只知道显卡引起的分屏  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了 要是我的话 直接先换个显卡

网友:
这个少见额 楼主记得屏的品牌和型号不  说下好留意点、、、

网友:
对啊  像这样的状况我们都是直接换屏的  修没有什么利润的

网友:
还以为是显卡问题,以前我们修的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没风过呢,不错修的好

网友:
我这有一个就是分屏的,谢谢指导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换屏了

网友:
屏可不好修呀!

网友:
马片坏,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显卡不会造成这样

网友:
请问你说的码片是什么,是屏幕后面的那一整块电路板吗

网友:
分屏的好不好修,我上次有个AOC的显示器,换芯片也不行,哎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码片还有这种问题,真是见识了

网友:
这描述 通俗易懂

网友:
码片信息坏了

网友:
我来直接告诉大家是什么屏幕吧 出现这个问题的屏幕是LP140WH4 故障点是U21 U21里面的程序坏了导致显示错位 请叫我雷锋!!

网友:
那把码片程序读出来,再写入另外一个。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感谢分享,加分支持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注意是不错,主要楼主心细

网友:
上次换联想笔记本,也是显示不全屏,换码片好的

网友:
是屏里面的程序问题啊

网友:
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码片不对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