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F112不显示

楼主(2016-07-20):
hp TPN-F112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后来电池放一下电,就可以显示了.关机后,放一下再开机,又是不显示.真是奇怪,怎么弄都不显示,但只要放一下电又可以正常显示了.还有,只要放一下电,怎么开关机都很正常,但只要放到明天开机又不行了.

网友:
先查RTC电路有无问题,如果没有问题   那你就干桥就行了

网友:
BIOS 的问题多

网友:
先查RTC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己经修好了,下了个BIOS刷新之后现在用了好几天一切正常.多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