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300 暗屏维修

楼主(2016-07-20):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一台神州本本,型号A300-T44 D1,板号H24Z REV2.3,故障为暗屏,屏背光不亮。手上没图,在论坛找了一圈,没相应的图纸或点图,倒是找到一个精华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9207-1-1.html,这位楼主兄弟厉害,飞线改背光电路,如果是我可没这个耐心,直接放弃算了。好吧,既然没图,咱就拆机慢慢研究看。这款机器为LED背光电路集成在主板上,直接拆板子检测

板子正面照

反面照

既然没背光,测背光芯片供电保险已经断路

对地测保险输出端对地不短路

既然保险断路,一般芯片前端电压输入电容短路/芯片短路/负载过大短路,既然电压输入端没短路,先查负载端看,负载端在屏线接口的背面,一个线圈连着一个升压二极管,量二板管输出端对地短路了

仔细一看,有一个电容有一点变色了

反电容拆下来测果然短路了

再测一下看板子对地阻值正常

接屏背光亮显示正常。但是发现屏有裂了,电话上家说他们拆过屏,可能是不小心拆坏了,唉。。。无语。。。收我的钱,让你自已赔去吧。。。

借此谢谢这位兄弟给的某方面启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9207-1-1.html
我不知道这兄弟的机子是不是也是因为背光输出端负载短路了呢,有时测一下输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久不发贴,发个贴感觉比修台机还累

网友:
楼主牛B有耐心

网友:
这个机子高压确实是做在主板上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正

网友:
修机需细心

网友:
屏坏成那样  同行没得赚了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高压主板上?还没修到过。

网友:
楼主不错,给你加分啦!

网友:
这机器好像通病  那里的电容要爆 我也遇到过2个了  。。。。

网友:
前几天才修一个,不开机

网友:
我最喜欢修这样的现像了

网友:
换屏吧 换完看着得劲

网友:
厉害,技术过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