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经常自动关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20):
  关于台式电脑经常自动关机的问题,这该怎么解决呢?那么下面就由学习啦小编来给你们说说台式电脑经常自动关机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吧,希望可以帮到你们哦!
  台式电脑经常自动关机的解决方法一:
  一般自动关机可能是CPU风扇灰尘太多了导致的,建议,清理一下CPU风扇和散热片的灰尘,新加散热硅脂。如果不是这的问题,可能是主板零部件或电源的问题、电压不稳等问题引起的,如果自己查不出原因来建议修修去,因为自动关机不是小问题。
  另外系统故障有木马也可导致关机,不过这样的概率很小,还原系统或重装试试。
  如果在不操作的情况下自动关机或待机,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右击桌面选属性/屏幕保护程序/电源/电源使用方案。
  1、点下拉列表选:“家用/办公桌”将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系统待机、这三个内容的列表中设置为“从不”按应用。
  2、点下拉列表选:“演示”将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系统待机、这三个内容的列表中设置为“从不”按应用。
  3、点下拉列表选:“一直开着”将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系统待机、这三个内容的列表设置为“从不”按应用即可。
  4、点下拉列表:“便携/袖珍式”将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系统待机、这三个内容的列表中设置为“从不”按应用(上面是将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系统待机的时间禁用,你也可以设置等待时间延长的更长些,上面说的电源使用方案中的选项不是全部都设置,你可以选一种类型设置即可)。
  其次:
  1、电压不稳而导致电脑自动关机
  一般家用计算机的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范围为170V-240V,当市电电压低于170V时,计算机就会自动重启或关机。因为市电电压的波动我们有时感觉不到,所以就会误认为计算机莫名其妙的自动重启了。
  解决方法:对于经常性供电不稳的地区,我们可以购置UPS电源或130-260V的宽幅开关电源来保证计算机稳定工作。
  2、插排或电源插座的质量差导致接触不良
  市面上的电源插排多数质量不好,内部的接点都是采用手工焊接,并且常采用酸性助焊剂,这样容易导致在以后的使用中焊点氧化引起断路或者火线和零线之间漏电。因为手工焊接,同时因为采用的磷黄铜片弹性差,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容易失去弹性,致使与主机或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接触不良而产生较大的接触电阻,在长时间工作时就会大量发热而导致虚接,这时就会表现为主机重新启动或显示器黑屏闪烁。
  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们家里使用的墙壁插座,多数墙壁插座的安装都不是使用专业人员,所以插座内部的接线非常的不标准,特别这些插座如果我们经常使用大功率的电暖器时就很容易导致内部发热氧化虚接而形成间歇性的断电,引起计算机重启或显示器眨眼现象。
  解决方法:不要图省钱而购买价廉不物美的电源排插,购买一些名牌的电源插排,因为其内部都是机器自动安装压接的,没有采用手工焊接。对于是否属于墙壁插座内部虚接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主机换一个墙壁插座试一试,看是否存在同样的自动重启问题。
  3、计算机电源的功率不足或性能差
  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特别是当我们为自己主机增添了新的设备后,如更换了高档的显卡,增加了刻录机,添加了硬盘后,就很容易出现。当主机全速工作,比如运行大型的3D游戏,进行高速刻录或准备读取光盘,刚刚启动时,双硬盘对拷数据,就可能会因为瞬时电源功率不足而引起电源保护而停止输出,但由于当电源停止输出后,负载减轻,这时电源再次启动。因为保护后的恢复时间很短,所以给我们的表现就是主机自动重启。
  还有一种情况,是主机开关电源性能差,虽然电压是稳定的也在正常允许范围之内,但因为其输出电源中谐波含量过大,也会导致主机经常性的死机或重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使用万用表测试其电压时是正常的,最好更换一台优良的电源进行替换排除。
  解决办法:现换高质量大功率计算机电源。
  台式电脑经常自动关机的解决方法二:
  点击360打开界面,在右下功能大全里找到鲁大师,如果找不到就从软件管家里下载一个鲁大师。

  打开鲁大师界面,找到温度检测,点击之后即可看到CPU的温度了。如果是红色标记,那么恭喜你,你的CPU温度过高了,这也是导致你的电脑自动关机的一大因素。

  解决CPU温度过高的问题,你必须打开主机箱,找到风扇,看看是不是风扇功能失调,或者是主机箱里灰尘太多,擦拭一下风扇清理一下主机,如果风扇坏了最好换一个风扇,那么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可以这么水帖么了么

网友:
水分优点重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水帖么了么

我这不是水贴,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还是发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