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板号06253-4开机不亮

楼主(2016-07-20):
此机一开始是插自带的电源后,电源上的灯就灭了,看这情况应该是主板短路,用我的可调电源插电正常,一按开机亮了,难道电源还了吗?再用它的电源也可以亮,不会这么容易吧!感觉机子有点糊味,主板应该还是有问题,拆开看一下,拆开后再试不亮了,外接正常显示,那应该是内显这路出问题了,板子好像是进液了,
处理完再试还不亮,查电路,屏线接口也断了个针,顺手换个接口,屏线接口+LCDVDD和GFX_PWR_SRC都没有,

再查来源,+LCDVDD来自Q43受控于Q38,量Q38第2脚没电,直接短接1/3脚,+LCDVDD正常出了,

再看GFX_PWR_SRC来自Q48,这个管都烧烂了,
手里刚好有个一样的,从上面拆了一个管装上,再试OK正常显示,修的过程中发现风扇一直没转过,一量风扇的供电没出,来自U16的7/8脚,直接拉个5V过来,开机风扇转的声音有点大,换个3.3V转的还算正常,从Q43上接个+3.3V_RUN过来,

此机到此完全修复。
这是拆下来的件。

给同行修的,现在修机不挣钱了,大家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
现在同行的机子也不好赚了  我们这同行的价格也就收个 棕黑棕  ,还要给人家保 这生意真没法做

网友:
接同行机器就是跑量  价格是低点  其实也是个保障